[影音] DIY 1.5V单管收音机

楼主(2021-06-25):
制作参考:   http://www.crystalradio.cn/thread-953709-1-1.html
电池:AA.5号电池一节
耳机:普通耳机,MP3.手机耳机都可以,不需要高阻的。音量适中

楼主:
不知道如何修正图片顺序

网友:
好作品,紫薯补丁了

网友:
中波的,led驱动啊,电子镇流器啊,开关电源啊……高干扰,很难听到多少清楚的电台了

网友A:
想起了小时候的《中学科技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想起了小时候的《中学科技》。

《中学科技》,满满的回忆啊,楼主这个电池也是够有年代感的。

网友:
小时候的回忆,图片拍的也不错!

网友:
来复再生单管

网友B:
这和当初那个圆珠笔上带的收音机是一个类型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和当初那个圆珠笔上带的收音机是一个类型的吧

不一样,圆珠笔的更牛,更小更简洁。从而线圈磁棒比较小,收信不太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和当初那个圆珠笔上带的收音机是一个类型的吧

圆珠笔上带的收音机是有集成电路的,三脚的直放芯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和当初那个圆珠笔上带的收音机是一个类型的吧

圆珠笔用的7642芯子,同样还有YS414等

网友:
我以为是经典的7642,哈哈,原来是个9014:lol:

网友C:
原来的电路设计真是把管子的功能用到了极致,这个电路说实话分析起来如果不参考原来的电路说明,让我这个电子专业的都有点难度。
我只能知道这个管子既当高频放大管,又作为音频放大, 两个二极管是倍压检波, 这里面用了很多小技巧,比如扼流圈用于分开高频和低频信号,只让音频信号过去,高频信号到那个点是高阻。

那个偏流电阻现在的管子不需要了,只需要一次设计好,就不用再动了,以前的管子beta参数不稳定,所以需要调节,现在的工艺每个管子的一致性都很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原来的电路设计真是把管子的功能用到了极致,这个电路说实话分析起来如果不参考原来的电路说明,让我这个电 ...

行家呀,同一电路设置好,偏流电阻确实是不需要调节,而且阻值都一致。我保留它原因是为了迎合不同长度的磁棒和不同匝数,不同线径的线圈。

网友:
上心了,可惜如今没几个台了,尽是杂音和干扰。

网友D:
低压单管机还是用高阻耳机更理想,可以试试助听器耳塞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低压单管机还是用高阻耳机更理想,可以试试助听器耳塞。

谢谢。
但它实际使用效果比高阻好些

网友:
用一个锂电3.6V就行了,没有必要用6v. 用一个1.25V的D号镍氢也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