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说宽带那点儿事情

楼主(2021-06-25):
之前我们小区的宽带由于电信 联通 移动官方的线路没有进入,使用的是一个私人的线路,当时的带宽用测速软件测试了一下也就10M左右,平时看电视 上网也没有什么问题,不过由于是私人的线路,稳定性不行,经常断网,断网后打电话询问断网情况,一般都是因为这个原因线断掉了或者因为那个原因断掉了,或者交换机路由器有问题了等等,用了大概两年,小区内终于通了三家运行商的线路,果断换成了电信的线路,光纤入户,当时选的是50M的带宽,除了稳定性有了保障,上网 看电视更是没问题,再后来因为办理了一张电信的手机卡,捆绑了宽带,带宽也变成了100M,再后来电信打电话推荐让我更换200M甚至500M的宽带,说什么200M500M网速更快之类的,我直接拒绝。因为更换更高的带宽费用肯定增加,关键是一般家中使用其实100M的带宽绰绰有余,甚至50M的带宽就够用了。我的一个同事说把家中的100M升级成了500M怎么看电影上网还是卡啊,我觉得在电视或者电脑上联网看电影,一般电脑电视下载缓存达到500kb以上基本就很流畅,现在的100M带宽缓存速度排除路由 网线正常的情况下,一般在1M/s以上,流畅的看视频基本没问题,如果链接的是小网站,或者对方服务器拥挤的网站,或者自家线路 路由器有问题,你就是1000M的带宽也百搭。何况现在很多家里用宽带基本不用电脑,绝大多数情况下用电视看看视频,用手机上上网,只要网线 路由器正常,100M的带宽完全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

网友:
举个简单例子,带宽就相当于进价的水管的管径粗细,而你看视频上网所需要的流量,就相当于实际所使用的水量,更直白说的就相当于你买了台式机的电源,380瓦的也能用,700瓦的也能用。这个带宽跟你的实时网速是没关系的,平常你看个蓝光,4兆就是50兆带宽,一个人用也就够了,若家里人多,那带宽就要开多点,不互相抢这个有限的资源。

网友:
普通用户50兆足矣,我家就是50兆移动,交宽带时,业务员让我升级100兆,我没干,实际使用差不多百兆的速度,应该是给开了百兆

网友A:
我的观点,50兆入门,100兆足矣,200兆封顶,再往上除了测速爽,实际使用根本没什么感知变化,这里说的是普通家用,如果你家一堆东西,又或者开什么服务器,那就另当别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观点,50兆入门,100兆足矣,200兆封顶,再往上除了测速爽,实际使用根本没什么感知变化,这里说的是普 ...

所以更高的带宽,如果家里有人经常频繁需要下载大的文件数据之类的,还是有作用的,问题是智能手机的普及让很多家的电脑吃灰,对网速有点需求的无非是用液晶电视或者手机连接网络看看电视剧 电影等,这点儿需求其实50M的带宽完全胜任。说50M卡的,如果网线 猫 路由器还有电视手机不变的条件下,基本上更新成200M 300M该卡还是卡。

网友:
来个外网ip,能开端口吧

网友:
我觉得,路由器稳定不断流才是王道。否则都扯淡。

网友:
我是被强制升级的,最开始50M到现在的500M

网友B:
下行还行,可惜上行受限.........

网友:
对,100M家庭用足矣

网友:
200m宽带还在用100m光猫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下行还行,可惜上行受限.........

对啊! 我家里从100M升级到1000M光纤入户的中国电信,路由器是网件的R6300V2  3个8口交换机全部换成了千兆 几根主干网线也都重新布线超6类, 本想家里的监控可以实时上传更流畅。。。。。。

然并卵,下行的确是快了点 测试和下载都可以证明到确实是1000M了,可惜上行不超过40M 。。。。。。也太抠门了,好歹也给个10:1    给100M上传带宽么还过得去。

网友C:
三百兆宽带    一个月59块钱    在不断的与宽带师傅和宽带客服沟通之下 ,现在是外网ip   ipv6了
上传还可以吧    开nas让朋友远程测试上传有5M多

网友:
心理爽难道不是爽的一种?

网友:
如果不打算在家里开设影视服务器对外网开放,100M带宽都是浪费。

网友:
   ipv6速度起飞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三百兆宽带    一个月59块钱    在不断的与宽带师傅和宽带客服沟通之下 ,现在是外网ip   ipv6了
上传还 ...

测速图的 IP 你没打码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测速图的 IP 你没打码

ip不重要,重新拨号就换ip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测速图的 IP 你没打码

搞笑了吧?他又不是固定IP,即使是固定IP又如何?谁会在乎?谁看的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