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hison] 求个PS 3111-S11的DOS下的刷新工具

楼主(2021-06-25):
盘本来还可以认只是有坏块,结果我搞到ROM模式下,刷进固件了, 盘就不认了   PS3111 MPTOOL和inic6081里面自动检测都是未知颗粒  所以只有DOS下刷  DOS下的S11刷新工具有没有,我以前刷好了PS 3111 S9的一块盘

网友A:
PS3109才是DOS工具刷/PS3111直接用1153E转接卡或者SATA接口用生成固件工具刷啊/原来的盘什么版本固件就找对应版本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S3109才是DOS工具刷/PS3111直接用1153E转接卡或者SATA接口用生成固件工具刷啊/原来的盘什么版本固件就找对 ...

我搞到ROM模式下,刷进固件了, 正常模式盘就不认了  必须ROM模式下认  你说 怎么刷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搞到ROM模式下,刷进固件了, 正常模式盘就不认了  必须ROM模式下认  你说 怎么刷 ...

那就是硬件问题坏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是硬件问题坏了吧

不是  啊  不是硬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