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电脑开机3声长鸣,出现一串英文,然后进不去系统

楼主(2021-06-25):
看这个截图,然后进不去系统

网友:
我就知道三长一短是内存接触不良
三长,不知道了

网友:
没有提示出现什么故障。

网友:
看来是显示器的原因

网友A:
今天单位里的那台清华同方的电脑无法开机,开机后电脑上显示一行彩色的Intel标志,然后就是一行DECOMPILATION OR DISASSEMBLY PROHIBITED和Intel(英特尔)的版权信息,而且这几行信息是在开机第一屏出现的,同时无法进入系统,初步判断是硬件问题,网上找了下相关资料,发现问题集中在内存条、显卡和BIOS的CMOS设置上面。
初步排除内存条和显卡问题,为什么呢?首先开机自检没有任何声响报警,其次无法进入CMOS设置,最后注意到DECOMPILATION OR DISASSEMBLY PROHIBITED这句话,这句话的意思是“禁止反编译或拆卸”,反编译是什么,当然是针对软件的,除了硬盘上的Windows以外,主板上BIOS芯片里还烧录了软件程序,那么所有的问题就集中在BIOS程序上面。
BIOS的程序混乱了,只有先采取放电的方法将CMOS设置重置恢复,但愿只是设置问题,如果是芯片被烧毁就麻烦了,打开机箱,找到为CMOS设置供电的大纽扣电池,取下电池,不过貌似没找到放电的触点,那么只有取下电池后等段时间,让其自然放电。完成后,启动电脑,这时电脑显示CPU什么更新,按F1继续,初步证明刚才我的想法是正确的,确实是BIOS的CMOS设置问题,看来问题不大,关闭电脑,将主板上纽扣电池安装回去,再次启动电脑,出现按F1继续的时候,我们按DEL按键进入CMOS设置,如果有Load Default Settings(加载默认配置)的话选择该项,然后Save and exit,保存并退出,这时就能正常进入系统了。
最后我又重新开机关机了几次,均正常,希望以后不要出现这种情况了。
当然出现DECOMPILATION OR DISASSEMBLY PROHIBITED这句话也不排除其他问题,我的方法仅供参考。

网友:
还好没出现三长两短。。。

网友:
内存松了,擦金手指。
也许是显存。应该和存储器有关。

网友:
感觉是me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今天单位里的那台清华同方的电脑无法开机,开机后电脑上显示一行彩色的Intel标志,然后就是一行DECOMPILATI ...

嗯,抠电池,重置BIOS就好了,可能是被我设置的有冲突了,搞不懂,因为出故障之前,我就拔了VGA接口附近的一个跳线帽,因为进系统显示尺寸不正常,可到好,滴滴滴报错,之后系统也进不去了

网友:
哈哈,经验告诉我们,知识在于探索,努力折腾就完了。

网友:
一般先檫内存条,然后扣电池清BIOS,再就是最简开机法,排除附件影响因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