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显示器逻辑板芯片丝印OH是什么型号

楼主(2021-06-25):
全网也找不到,有什么可以代替的

网友A:
比较特殊的IC。显示器啥故障?

网友:
一般这个不容易坏

楼主:
是这个问题,我拆台同型号的换上正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比较特殊的IC。显示器啥故障?

灰屏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故障图片拍一下,逻辑板整体拍一下。如果你确定是这个芯片坏了就比较麻烦,因为这个芯片是有烧录内容的。淘宝不好买!

网友:
双通道内置mos的Pwm开关电源芯片2个ldo输出,立琦公司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故障图片拍一下,逻辑板整体拍一下。如果你确定是这个芯片坏了就比较麻烦,因为这个芯片是有烧录内容的。淘 ...

烧录是4eft。就是24c32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烧录是4eft。就是24c32吧

4EFT那颗也是烧录IC,你说的故障这颗应该是烧录GAMMA值芯片,控制画面色度信号。

网友B:
应该是电源集成模块,我以前也换过类似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EFT那颗也是烧录IC,你说的故障这颗应该是烧录GAMMA值芯片,控制画面色度信号。 ...

可能是我记错了了吧,两台同型号显示器,固障是,1台是灰屏。1台是不开机,按一下电源,指示灯灯闪一下就灭,没背光。维修是,1台重烛4142好了。还这台是把这个OH芯片换过去也能这屏。就是这样。现在没芯片也不玩了。算了,谢谢啦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电源集成模块,我以前也换过类似的

不便宜,4块一个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便宜,4块一个,

淘宝有也是OH,脚位是四边7脚的,正方形。我这个是长方形,一边6脚,一边8脚。

网友:
呵呵 确实是4块,买多一块备用.

网友:
这个是提供偏压的电源芯片,一般是定制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