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云麦好轻Color M1302智能体脂称拆解

楼主(2021-06-25):
云麦好轻Color智能体脂称M1302

网友:
脚底下的开关干啥用滴?……。

网友:
这种还是不够好了,内置锂电池款最好用了。

网友:
R7阻值有107这么大?

网友:
以前每天打卡一个月就可以免费得一个云麦称,那时弄了三个。三个都下车,送人二个,自己还有一个在用。

网友A:
这个耗电如何?我那个小米的,不用也掉电,只有显示屏会休眠。

网友:
用4节7号电池的人体秤还真不多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耗电如何?我那个小米的,不用也掉电,只有显示屏会休眠。

能不能把你的体重秤拆开看看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能不能把你的体重秤拆开看看?

小米的体脂称,拆的人比较多了,我拆的时候就没拍照片,改了锂电还是掉电,于是给它装了个开关:
彻底解决小米体脂秤耗电问题

网友B:
就是一个称,为啥叫体脂秤?显得高级吗?没用过这样高级的东西。
偶尔想知道自己体重,我都去村里卫生室蹭称

网友:
进来看看美女拆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是一个称,为啥叫体脂秤?显得高级吗?没用过这样高级的东西。
偶尔想知道自己体重,我都去村里卫生室蹭 ...

通过电极测量人体的电阻,推算出体脂,高级吧。

网友:
打卡一个月免费拿的那款,蓝色壳。本想着18650加升压板,一懒直接用手机充电器吧,5V也可以正常使用,经MicroUSB转接板输入电池两极,缺点是数据线要够长

网友(2024-07-02):
3116是多通道AD吗?

网友:
还是充电的方便

网友:
云麦好轻智能体脂称还是不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