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二合一表头的奇特故障,还有救吗?

楼主(2021-06-25):
自己改的可调电源,用了几个月了,电压0--36伏,电流0到10安,几天前忽然发现电流指示不正确。万用表显示0.99安表头指示0.34安,调整背面的误差调整**,也只能调10%左右,显然不是误差那么简单了,拆开电路板仔细检查,没发现什么问题,于是剪断原来的分流电阻,重新调整分流电阻的大小,指示的准确度果然又回来了,但又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,电流指示5.9安之后就不再上升了,但5.8安以下还是比较正确的,电压的显示也是正确的,电流指示大于5.8安之后就基本不再上升了,不知是何原因,还有救没救?

网友:
没有内部图,不好说啊

网友:
应该是表头的故障,可以拍下表头内部线路结构。

网友:
大概看了你另一个帖子图片,这种表头我几年前也买过两个,其中一个用了几年了只是LED没原来那么亮了,也还算正常,另一只还没有拆静电封袋。线路超级简单,就一个小单片机加一个358运放,还有一个3.3三端供电。给你说个思路吧,第一步测3.3电压正常不?第二步检查358及其外围。你换取样康铜导致的5.9升不上去。其实大概率是我前面说的那两点,换康铜丝是治标不治本,没找到问题的根源。根源在于基准或者放大电路。

网友:
你修理前电流从0.99到0.34差不多刚好是1/3,这个很有可能是基准或者放大电路有一个3倍或者1/3的变化。

楼主:
换康铜丝的确是治标不治本,这个我非常赞同,但是这是最简单的维修手段了。这个表头我拆下来看了,正反面都有大个的LED数码管,盖住了铜箔电路,难以看清电路走向。我的工具和技术不能保证能完整的拆装。想要拆修的确是有难度,再说10块钱的东西,也犯不着这么大费周张的,图片上这个八脚元件是358,16条腿的型号被涂掉了,估计是单片机。我不明白的是:为什么电压是准确的?为什么5.8安以下准确?5.8安以上就不准了呢?这种表头谁有电路图分享一下可以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换康铜丝的确是治标不治本,这个我非常赞同,但是这是最简单的维修手段了。这个表头我拆下来看了,正反面都 ...

stm8s003f3p6值线8位微控制器具有8KB闪存程序存储器和集成的实数据EEPROM。这个是我手上的20条腿的型号。你的查358的5.6脚外围元件和线路,图上看6脚外线路有腐蚀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换康铜丝的确是治标不治本,这个我非常赞同,但是这是最简单的维修手段了。这个表头我拆下来看了,正反面都 ...

电压和电流走的两条路,电压是电阻分压后采样。电流是取样电阻+运算放大器按倍数放大后采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m8s003f3p6值线8位微控制器具有8KB闪存程序存储器和集成的实数据EEPROM。这个是我手上的20条腿的型号。 ...

谢谢提醒,我有空拆下来仔细看下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换康铜丝的确是治标不治本,这个我非常赞同,但是这是最简单的维修手段了。这个表头我拆下来看了,正反面都 ...

20脚的你可以参考一下,你的是16脚的,原理其实很简单的,我自己感觉你没必要去剪断康铜丝啊。毫无意义

楼主:
本来以为更换铜丝就能解决所有问题,但是没想到出了一个5.8安培以上不能正常显示的毛病,现在电压还是准的,电流呢5.8安培以下也是准的,只是5.8安培以上就不能正常显示了,也不能说毫无意义吧!最起码这是在没有电路图的条件下,最简单的维修了。况且贴片元件的拆装我也是很头痛的,还得去买个尖头烙铁头才能焊。从你提供的lm358电路上分析,0.1微法的电容C4会不会就是损坏的元件呢?说不定直接把它拆掉就好了,这我倒是该去试一下,如果还不行,那就是LM358出问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0脚的你可以参考一下,你的是16脚的,原理其实很简单的,我自己感觉你没必要去剪断康铜丝啊。毫无意义

...

感谢提供电路图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本来以为更换铜丝就能解决所有问题,但是没想到出了一个5.8安培以上不能正常显示的毛病,现在电压还是准的 ...

难道你就没想过电位器被你调坏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难道你就没想过电位器被你调坏了!

故障之前就没动过嘛!何来调坏一说?

这个故障的特点,不仅仅是不准,而且显示数字是非线性的,考虑故障原因也不能光从电阻变值方面着手。我认为电容漏电的可能性很大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20脚的你可以参考一下,你的是16脚的,原理其实很简单的,我自己感觉你没必要去剪断康铜丝啊。毫无意义

...

难道此表原创作者现身了?我手头的两个表头,好像就是这个图纸的。

网友:
这可调居然是在反馈回路上调的放大倍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难道此表原创作者现身了?我手头的两个表头,好像就是这个图纸的。

网上找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