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SM2258XT开卡 闪迪解锁FLASH

楼主(2021-06-25):
SM 2258XT开卡  闪迪解锁FLASH           F是512G  的  ,但硬盘是250G的?     还有找不到FLASH型号

拆机图

拆机图

网友:
找BICS3的工具试试

网友:
把整个CE分布列表发上来看看/怎么只有CH0有个ID/是不是这颗粒没有解锁

网友:
可能坏了一半ce,,看这个ID是单个ce  128G,1ce2die的颗粒,正常应该是4ce才能凑齐512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