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个红米电视遥控板

楼主(2021-06-25):
红米的遥控器需要换电池了。

顺便拆了看下

设计的比较圆润

3v电池

卡扣式的

拆开了 应该叫掰开了

电路板字

里面进水了的感觉,起码是进过水的

sf3068电源管理IC芯片 集成电路 SOP  淘宝上说的,没有更多资料了

一个华宏chong 的电解电容

翻过面 6.3v 100μf

其实电路板上又一层透明塑料片,比较硬那种,估计有点防水作用,用酒精擦擦,装回去了

网友A:
用3伏电池最不省心了,还是7号电池来的实际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3伏电池最不省心了,还是7号电池来的实际多了。

是的。3v的不好操作啊

网友:
这种纽扣电池不太好找,价格也相对贵一些。用这种电池除了能设计的薄一点,感觉没啥好处

网友B:
小米电视的遥控器质量非常差!我一个小米电视2用坏了两个蓝牙遥控器了,症状都是装上新电池一两天就没电了,后来从咸鱼上二十几块钱买的代用的蓝牙的,用两节7号电池的,比原装的耐用多了!@

网友:
遥控器为了薄而设计使用纽扣电池,不实用。

网友C:
比较费,额容易坏

网友:
这设置太垃圾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小米电视的遥控器质量非常差!我一个小米电视2用坏了两个蓝牙遥控器了,症状都是装上新电池一两天就没电了 ...

新买小米电视直接是7号电池的,蓝牙遥控器,优点不用对着电视,缺点总不小心压到遥控器

网友D:
其实还不错了,轻薄好看,也不怕电池漏液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其实还不错了,轻薄好看,也不怕电池漏液

还好 用到现在没坏

网友E:
想当初我第一个天猫魔盒,蓝牙遥控。2032电池。。。几个月就没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比较费,额容易坏

小米新款的蓝牙遥控器都是带语音的,记得70多块钱一个,而且我的电视型号已经不支持语音,所以买个兼容的对付下吧

网友:
纸板呀,真是会省钱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想当初我第一个天猫魔盒,蓝牙遥控。2032电池。。。几个月就没电

这个倒是不怎么费电 几年了换过一次电池

网友:
外观样式和天猫盒子遥控器基本一样呀

网友:
那个外壳渣渣,我上次拆,在导航键那折断了,变两段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