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动] 跨度极大,爱好极广。。。。。百分表也有所涉及- -!

楼主(2021-06-25):
这个图不全,只简单留了几张,总之记得是50块买了4块,修好了3块,两块精度都不错,回弹没有回差。。。。

《完》

网友A:
价格不错啊,哪里找这种便宜货

网友B:
百分表卡住了是哪里问题,这个结构很简单,但是就是看不出哪里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百分表卡住了是哪里问题,这个结构很简单,但是就是看不出哪里问题

这个多半是齿轮生锈,因为很精密,所以一点点杂质就会卡住,我当时是用毛刷蘸缝纫机油清洗,缝纫机油渗透性很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价格不错啊,哪里找这种便宜货

淘宝上偶尔遇到到

网友C:
这个厉害,会自己修,我有个表不太通畅,看来也要清洗下,不知道煤油哪里有卖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厉害,会自己修,我有个表不太通畅,看来也要清洗下,不知道煤油哪里有卖 ...

这个两元店有缝纫机油,拼夕夕有几块一瓶的车机油,比WD50便宜几个数量级。
这玩意其实结构挺简单,就是动手要清,特别是游丝,游丝如果生了铜臭,想浸点油泡一下,再很轻很轻的用刀尖刮

网友B:
前天晚上,我用WD40喷了下,感觉好丝滑,然后第二天过来再试,卡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前天晚上,我用WD40喷了下,感觉好丝滑,然后第二天过来再试,卡住了

还是清理一下齿比较好,看是有杂质还是磨损,这个静下心,手稳一点没难度,最坏情况如果打齿严重了就不用浪费时间了

网友:
用手拉还是能拉的动,就是很重,看齿轮也能转动。感觉是有脏东西洗到那根杆子的缝隙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