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居] 玻璃杯猛的用热水冲,30%的可能要炸,裂纹。

楼主(2021-06-26):
不是100%,也不是50%。。。。

好的玻璃杯98%都不会炸。

一个啤酒杯,很不错,大概热水冲过10回,但这次炸了。

楼主:
其实原因是内外壁的温度差太大。

如果事先让杯子内外侧同时受热,然后再倒入热水,杯子内外膨胀的程度相差不那么大,就不会炸裂了。

  小窍门Tips:
  防止玻璃杯炸裂的三个方法
  1. 倒开水时,要将热水慢慢倒入杯底,因为玻璃杯底部比杯壁厚一些, 传热慢。如果开水先冲向杯壁,杯壁玻璃薄,传热快,就会造成杯底与杯壁的膨胀程度不一致而引起炸裂。
  2. 还可以在冲开水前先用温水洗一遍,使玻璃杯受热均匀,这样也可防止玻璃杯炸裂。
  3. 在倒开水前,在杯子里放一把金属汤勺,也可防止炸裂。

网友A:
买高硼硅的杯子不会炸。零下30度拿出来马上倒130度的开水都不会炸。能承受正负150度的温差不炸。
https://baijiahao.baidu.com/s?id ... 7&wfr=spider&for=pc

网友B:
这个世界上大概率不会出现温度是100度的啤酒吧!!!所以大概率啤酒杯不会用来装开水!!!

网友C:
以前用玻璃碗装粥,炸了好几个了,玻璃做餐具有点不靠谱,相对陶瓷还是挺容易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世界上大概率不会出现温度是100度的啤酒吧!!!所以大概率啤酒杯不会用来装开水!!! ...

他无聊,你也无聊,哈哈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买高硼硅的杯子不会炸。零下30度拿出来马上倒130度的开水都不会炸。能承受正负150度的温差不炸。
https://b ...

130°的开水,也是不容易

网友:
啤酒杯不能装开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130°的开水,也是不容易

130度的水是有,但他怎么拿出来的

网友:
玻璃杯猛的用热水冲,会不会炸?除了材质以外,主要取决于玻璃杯壁厚度,与底部的厚度要尽可能相近。使得传热均衡,热彭涨系数接近,就不会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130°的开水,也是不容易

130度的开水不是重点,重点是温差能达到150度不会炸。看问题要看重点。

网友:
这也能水一贴??难道不是常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以前用玻璃碗装粥,炸了好几个了,玻璃做餐具有点不靠谱,相对陶瓷还是挺容易坏的 ...

油泼炸辣椒油的时候也坏过小瓷碗,后来炸辣椒油就总是要用一个盘子盛着小碗,悲催的是此后也再没坏过碗。

网友E:
因啤酒瓶厚,容易炸,白炽灯泡怕炸,所以都是超薄皮的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因啤酒瓶厚,容易炸,白炽灯泡怕炸,所以都是超薄皮的。

对,厚的比薄的易炸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对,厚的比薄的易炸裂

是越厚传热慢,温度不均的缘故。

网友:
玻璃怕应力。明白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买高硼硅的杯子不会炸。零下30度拿出来马上倒130度的开水都不会炸。能承受正负150度的温差不炸。
https://b ...

高硼硅正解...

网友:
在别人看来是常识的,本人几年前却不知道,只到有一次被倒开水把玻璃杯炸了,自己也被烫了一下。就再也忘不掉这个常识了。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,以前超市买的麦片送了一个啤酒杯,然后我就用来泡茶,看看玻璃杯那么厚应该没事的,结果有一次冬天先冷水洗再开水泡,然后就裂开了....
查了一下,说啤酒杯是不能来泡茶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