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可不可能:大有5401 vs 威克士388,同心度“堪比台钻”?

楼主(2021-06-26):
据视频发布者自称,对换钻头也一样:

上:大有5401
下:worx388

以为大有用平钻模式,威克士用锤钻模式?但目测旋钮角度,似乎都是锤钻模式。。。

我自己不记得5401到手后有没有看过同心度(因为电锤不讲究这个)。昨晚也上了一根原配的6mm两坑两槽钻头,和图中的388一样,抖得一批啊。

诸位的怎样?视频有没有可能?

【自我验证】

实在受不了,楼下小熊不爱等码友也说5401的同心度很好。晚饭后把再观察,两坑两槽是可以换180度插进去的,然后水平和垂直角度,平钻和锤钻模式,都试了。

大有原配的6×160mm的钻头,确实是抖!

然而楼下dick_c说,钻头本身可能就不直;137137也说赠送的钻头很垃圾,建议“博世五系“;

我刚好有博世6*110mm的钻头,是不是他所说的“五系”?不知道。装上一转,果然云泥之别,稳得一逼。而且11cm比16mm短,肉眼更难看出抖。

码友137137同时指出上边视频中两把电锤的转速不同。确实,越短粗的钻头,越快的转速,越不容易看出抖。很显然,视频发布者耍了个小心机:5401几乎全速,388则转速很低。

那么,5401到底水平如何?
为了进一步验证,我找出一根二线小牌子的10*350mm钻头,5401打“平钻”模式,姑且一试:

上为水平视角;下为斜45度视角:

拍得不严谨(手和镜头都没有固定),论坛对文件尺寸也限制,诸位看个大概吧。

视频中可以看出:我是从低速逐渐开至全速(1400rpm)的。只有中间大概6,700rpm的时候,有轻微甩头。

当然,肉眼不准的。转速一高,视觉残留会欺骗了大脑。但如果真的偏心厉害,看上去粗细都会不一样。
所以总体看,5401同心度还不错,确实比好多手电钻都稳。至于威克士388,则很可能是钻头不直的锅,发帖者有误导嫌疑。

ps:我后来开到锤钻模式,差别不大。

网友A:
下图那种6毫米的加长钻头,买到手就至少有一半是弯的,其余不弯的也只是相对好一点而已,拿他来鉴定主轴孔的跳动实属开玩笑。要想知道主轴孔跳不跳,跳多少,只有拿杠杆百分表打一下才知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图那种6毫米的加长钻头,买到手就至少有一半是弯的,其余不弯的也只是相对好一点而已,拿他来鉴定主轴孔 ...

嗯嗯有道理。
发布者自称6mm换到5401上也稳,但始终没有后续视频。。。

网友B:
即使真的又说明什么,台钻是固定的,这个是手持的,同心度再高也不能取代台钻的作用吧,除非你的手能机械化,不然手一抖一歪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即使真的又说明什么,台钻是固定的,这个是手持的,同心度再高也不能取代台钻的作用吧,除非你的手能机械化 ...

如果是真的,那我感觉买了个次品

网友C:
你是不是对台钻的同心度有什么误解,一个新的合格的台钻,同心度都在0.03毫米以内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是真的,那我感觉买了个次品

电锤电钻一般对同心度标准要求没有台钻这么高的,同一个机型两台机子同心度差距较大也是常事,有时得看运气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是不是对台钻的同心度有什么误解,一个新的合格的台钻,同心度都在0.03毫米以内 ...

“堪比”,是一种修辞。

网友D:
威克士原厂配送的钻头同心度非常差,街上5元一支的都比他好多,用同心度好的博世5系钻头测试,两款电钻转速明显不一样。

网友:
5401同心度本来就比一般电锤好,甚至比个别垃圾手电钻都强,

网友:
可拉倒吧5401有毛同心度。

网友E:
那电锤比同心度,就像拿货车比载人数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图那种6毫米的加长钻头,买到手就至少有一半是弯的,其余不弯的也只是相对好一点而已,拿他来鉴定主轴孔 ...

是的,已经确认我首次测试的大有160mm长的6mm钻头本身偏心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威克士原厂配送的钻头同心度非常差,街上5元一支的都比他好多,用同心度好的博世5系钻头测试,两款电钻转速 ...

嗯嗯谢谢!我用博世3系一根110mm的短钻头试了,很稳

网友F:
电锤讲究啥同心度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电锤讲究啥同心度了?

原理上、应用上确实不需要;
但为了验证楼贴那个视频啊。
最后发现,确实比很多很多手电钻同心度好。
所以有些人(比如本坛的sportboy?)用锤转钻夹头,很多情况下也可以当手电钻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那电锤比同心度,就像拿货车比载人数一样

嗯嗯。但也不一定。参见我16#回复

网友:
整天纠结工具的同心度--有病的抚摸党

网友(2021-09-01):
必须装上一根50CM的钻头看看同心度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电锤要同心度有啥用,当电钻用不累死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