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像] 拆解玩具级别的轰天炮投影机

楼主(2021-06-26):
轰天炮投影机 内部结构,这个是小孩玩具 不建议购买!

网友A:
我有一个玩具投影机,亮度不好,甚至连文字也显示得很大的锯齿,不知道如何DIY成一个可以适用的设备。现在是肯定不满意的了。亮度低。还有就是显示的颗粒太大,文字都显示不理想。我的猜想就是换一个亮度高的LED,还有就是数码显示换一个高分辨率的显示模块

网友:
2年前的玩具,给我带来很多欢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一个玩具投影机,亮度不好,甚至连文字也显示得很大的锯齿,不知道如何DIY成一个可以适用的设备。现在 ...

亮度换LED(散热和电源可能要跟着换),颗粒大是液晶屏分辨率低(玩具投影必定是液晶),要查芯片能不能支持大分辨率的屏幕,这个最麻烦

网友:
做工的确是玩具级别,但是总比没有强多了!!

网友:
我有一个差不多的,花了一百收的呢玩两次就扔那了

网友:
一个卧槽解释不了。那就两个卧槽。。。

网友B:
淘宝好多 168这种的,那个图片效果堪比电影院

网友:
还真是一分钱一分货,我花一千多买的至少是dlp的亮度比这个高

网友:
LED光源,还使用了热管散热器,不过散热器鳍片后面怎么没有风扇呢?

网友(2024-11-16):
引用 网友B:
淘宝好多 168这种的,那个图片效果堪比电影院

然后人家告诉你要以实物为准,宣传图都是tmd精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