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有什么工具可以在乐视手机的电池仓冲击出一个大一点的空间

楼主(2021-06-26):
因为我想置换一个电池进去。原来的电池因为容量越来越小,替换电池是可以继续使用的一个路径。问题是相同体积的原装或者副厂电池都太贵,差不多就是一个手机的价值,所以不打算使用原体积的电池。我想置换一个体积稍微厚一点的电池。这样的电池因为不适配任何的手机所以价格相对很划算。问题就是放不进这样的手机里面。一个办法就是外置在手机外面,那手机里面的空间就浪费了。我想法是在手机的里面撞出一个凹陷下去的空间,这样就可以放下一个比原来电池的容量更大的电池了。手机是一体化的手机,背部是金属的,不知道使用什么工具可以冲压出一个这样的空间来呢?

网友:
铣刀 -》铣平面

楼主:
那是挖空了。我的想法是冲压然后让手机的后壳窿起来有一个大一点的空间

网友:
某些手机可以不用后盖, 然后弄个手机壳就行
有的后壳里面有天线nfc线圈等

网友:
你先看看电池尺寸,和原配增加了多少,然后 用纸壳废纸啥的,贴在手机后面,模拟一下以后的手机厚度。看看是否能习惯。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弄后盖。因为一但你弄了,用着又不习惯,那只有换新手机或者再去买新后盖了。

我觉得你可以去假货宝上买 长宽和厚度尽可能大,又能装进去的软包锂电池。这个好像并不贵。买来后拆换电池保护板。

网友:
冲压下去屏幕就废了,中框太薄手机机械强度要不够了,屏幕容易裂

网友A:
这么薄的后盖,你铣平面?等着开天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么薄的后盖,你铣平面?等着开天窗?

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挖一个窗,这个需要有比较硬的道具或者其他工具才能实现,但是就是开了一个窗不美观,本身冲压出一个空间也有不美观,但是冲压出来的原来的手机后壳的背面还是一个整体虽然有隆起

网友:
需要做一套简易的冲压模具。不过铝的冲压强度不高,容易撕裂。

网友:
不可行,会严重影响手机结构,很容易弯折

网友:
冲击会断裂的,直接切掉算了

网友B:
如果是钢的可以考虑用冲压,但现在后壳大部分金属都是铝的,冲压大概率会断裂,铝都是用拉伸成形,但后壳已经成形了,再拉伸出个凸起就整个变形了。最好的方法还是挖空,然后DIY个凸起的罩子粘上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钢的可以考虑用冲压,但现在后壳大部分金属都是铝的,冲压大概率会断裂,铝都是用拉伸成形,但后壳已 ...

好的。网上我找到尺寸合适的锂电池芯,但是他要我买1000块才肯卖。气人

网友:
把电池那部分后壳切下去,外面装个手机壳(保护套)

网友:
挖洞吧,然后弄个手机套

网友:
直接开窗,然后用材料覆盖回去

网友:
开窗+然后搞个2x18650(26650)双并电池座,换、充都方便,
这样会:
2x18650(7000mAh),2X26650(大于9000mAh)

网友:
增加高度意味着降低厚度,这么薄的材料禁不住你折腾的。可以比着电池开窗,然后把电池用塑料材质的东西和开了窗的后盖贴合在一起,做成一体化的,美观又结实。

网友:
费劲,如果是家用拿来看电视之类的话我建议你给后背粘一个21700电池座,我就准备这么干了,不过问题是手机太老卡的一匹,这么做有点浪费功夫。再考虑要不要淘个稍微好点的手机再这么干。

网友:
别瞎折腾了,后盖贴个充电宝上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