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LOFREE鼠标的光标偶尔往上飞

楼主(2021-06-26):
不知道在哪问了
只能先在这里问了,因为我感觉这里都是高手
我有个LOFREE的鼠标,一直有这么个毛病,就是用个几天就偶尔出现一次光标飞到上边的情况,出问题的这个频率不高

感觉也不应该是底下有脏东西呀?因为在家用时我以为是鼠标底下有猫毛,现在拿到公司用又出现了一次这种情况
各位老哥帮分析一下?

补充内容 (2021-7-28 16:59):
看下边各位评论,好像集中在鼠标垫之类的问题上。实际不是。这个特点是你光标在某一个地方正常动时忽然消失,直接出现在屏幕顶端了

补充内容 (2021-11-25 15:17):
神奇的现象发生了,最近不往上飞了,变成往下飞了,*了,这是什么鸟鼠标?用着用着忽然光标就出现在十几公分下面的地方去了

网友:
如果鼠标不贵就建议你换鼠标
这种飞指针的情况,一般是芯片性能不足造成,这个如果近几年很少有这种情况,就算有也是山里货的不明芯片做的。大约10年前的鼠标出现这种情况的一般是无线鼠标,如果再往前推00年-10年这段时间,这种情况就很常见了。
造成这个情况的说明白很简单,就是鼠标芯片的刷新率不足,或者说单位时间内的扫描次数不足,造成鼠标丢帧丢数据,一般超过2000刷新率以上的鼠标基本不会有这种情况,以前IE3年代一枝独秀就是因为它6000刷新率,当时同年份的才2000刷新率左右。

如果需要有线鼠标,论坛有优惠够里面有25元包邮的新贵鼠标,里面的芯片是3050的游戏级的,刷新率刚刚的,真的是实惠好鼠标,去搞一个吧

网友A:
还有如果是无线鼠标,也有可能是电量不足造成性能低下也会飞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如果是无线鼠标,也有可能是电量不足造成性能低下也会飞帧

它这个飞帧有个特点,光标是飞到正常移动范围外的,就比如我光标正在屏幕中间点来点去,突然就蹦到屏幕上边去了。所以这个跟你说的芯片问题可能性大的一些,电不满这个没试过,这个鼠标是2.5G无线加蓝牙双模的,LOFREE那款无线鼠标。就是不知道怎么修。真是太烦人了。

楼主:
忽然想起2003年左右用XP系统时,屏幕还是CRT的大块头,鼠标好像是有线的,当然感觉光标在屏幕上跑时特别顺滑,就像实物放在屏幕上滑来滑去一样

网友B:
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你的鼠标档次不低的话,首先要怀疑鼠标垫。
我的罗技G102也是这样,橡胶鼠标垫与铝合金鼠标垫全能用一切正常,用碳纤维鼠标垫就各种偶发飞光标。

网友:
鼠标底下垫高点试试

楼主(2021-07-28):
引用 网友B:
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你的鼠标档次不低的话,首先要怀疑鼠标垫。
我的罗技G102也是这样,橡胶鼠标垫与铝合金鼠 ...

不是。换了各种环境,各种表面,这种问题依旧

楼主:
这种情况吧,跟鼠标垫没关系。感觉上是某个元件抽风,用着用着就把光标定位到屏幕顶端上去了,注意是瞬移,不是带轨迹飞过去,是直接在顶端出现

楼主(2021-11-25):
真是垃圾鼠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