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楼宇显示屏改装,这款设备可以在原板上加AV输入吗?

楼主(2021-06-26):
请问下各位大神,这款设备可以在原板上加AV输入吗?

网友A:
这个是多媒体广告机,没有AV输入功能,但是在主板上有接口,问题是你得刷固件后再补AV部分原件才能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多媒体广告机,没有AV输入功能,但是在主板上有接口,问题是你得刷固件后再补AV部分原件才能用。 ...

板子右上角那个接口是有个AV标志但是不知道要怎么操作?

楼主:
感觉应该要先把里面的东西给刷掉。手上有两个机子,有没会弄的?弄好免费送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