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保养]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之更换大众前制动盘和刹车片

楼主(2021-06-26):
序言
自己的驴自己骑
刹车片跑了几万公里了,估计不行了,自己的老车,不用4S店检查也知道该做什么保养和检修
自己的车,好好上心保养维护维修,驴发脾气的时候就会少,很少把你扔路上
对自己的车好点吧
银子宽快就去4S,有熟人就找熟人
我和他们不一样,我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

华丽的分割线

正文:
更换前制动盘和刹车片

工具:
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,没有就抓虾
内六角扳手,内六花扳手就是T型扳手,车型不同,工具需求有差异
我车需要的是7mm的内六角,这个在成套工具里没有
不爆照了,什么?
不行?
必须上果照?
好吧,好吧
满意了吧

安全注意事项:
老手就不用看了,新手务必了解
更换前制动盘和皮,需要拆轮胎,有些车随车带的千斤顶只是应急用的,简单换胎还凑合,维修最好找个硬物把车顶起后垫好
实在找不到,拆下轮胎后放车底下吧
时刻注意,安全第一,预防为主

以下这种不是非常安全,反面教材啊

以下为接近正确实例

另外的一个液压千斤顶,手脏,糊了,将就一下

步骤1:停车前车轮打正,熄火拉手刹,拆下轮胎
说着简单,我确卡在这里了
原因很久没换过胎了,拆掉螺栓后,轮死活不下来,连砸带敲,天又热,搞了一身臭汗

成果

看看,片薄,沟深沟深沟深

步骤2:打轮,转向45左右,拆支架
支架有2个导向销固定,导向销有个盖子套着
别小看这个盖子,没有的话,销得不到保护
两个圆圆的小黑盖,拆下排排坐

轻轻的插入,内六角

步骤3:拆下导向销,撬撬晃晃,别伤了分泵的唇,分泵轻微回点位,就拆下来了

为保护制动软管不受力,来,吊起来

好深的沟,莫学我

步骤4:分泵回位,4S他们有专门的工具,网上也有好多
个人业余,不建议上,吃灰,有米的当我没说
持续用力,慢慢的会缩

会缩,缩倒位,慢慢的缩到位

男同学都明白啊,和那个差不多
顶回分泵的时候注意,制动液会回流到制动液壶,小心别溢出来,腐蚀
拆之前看看液位,顶的时候多看两眼没坏处,别事后擦腚

步骤5:取下两边的刹车片,叫皮也行
注意,两侧的皮有个爪子,形状不一样,好好看下哪个在分泵侧
装的时候别装反了
装的时候别装反了
装的时候别装反了
旧家什和新家什合影,这个得纪念一下
引用97香港回归的时候,交接的时候的一句话
你下岗,我上岗

厚薄差异明显,甚至巨大啊

等有钱了,上带磨损提示的制动片
不不不
换带转动磨损提示的车

步骤6:拆下制动盘
就1个螺栓,花型

地上的那个最小的螺栓就是,排排坐,拆下的盘子
螺丝排好

插一句
个人习惯,拆的东西依次放好,好找,也不容易丢
好处是
修车不怕少了螺丝,就怕装完了,还多一个螺丝
那就麻烦了
盘片新旧合影

侧面来张

步骤7:装回盘
步骤8:装回片
78可以倒序,随意
可以七上八下,没意见

厚墩墩的

步骤9:装回导向销,导向销点涂高温脂
滑溜的
装回导向销盖子

步骤10:装回轮,紧固好轮毂螺栓
这个没紧的话,你会后悔的
记得有次和单位领导出差,开了2辆车,我在前,他在后,回头看了一眼后视镜不见了,当时没在意
等了一会,不对问问吧,打电话联系说回来
麻溜的掉头回去看,看见领导缓过神来,站在路边,给单位承包车辆维修养护的头打电话,说TMD以后不用干了

完结篇
找个没人的地方试车吧
说下个人习惯
一般换过制动液(强制要求),换过制动部件后(非强制要求),找个没车的路,关掉音响,听听有无异响,轻踩几次
然后看路上有沙子,或者小坑,或者有水的地方,握紧方向,大力踩刹车
体验一下平时很少踩出的ABS
有助于平时温柔驾驶,克服路怒:Strive:
减少刹车盘和皮的磨损,延长使用寿命

好了,不说了,去换另一边的了,旧件合影,然后可以去换糖吃了

另外一侧换的时候

完了,换完了,看了一眼上图,又多了一个活
大家说说发现了啥

祝大家一路平安驾驶,顺顺利利回家
没事的时候记得多保养,不光车
身体也要好好保养

刚才听见谁想歪了,说保养是大宝剑
大宝剑是啥
有知道的快和我说说

楼主:
啰里啰唆的说了一大堆
上个官方指导教程吧

有用的拿走,觉得好的给个赏

网友A:
开车技术不错,刹车片是一点没浪费

网友B:
刹车盘车一下还能用几十万公里

网友C:
觉得这盘子还可以接着用,4s店忽悠2次片1次盘没必要。我的车13年16万公里,中间没事换1次刹车皮还有老厚,心疼。估计开报废也换不了盘子了

网友D:
跟我想的一样,这论坛人才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车技术不错,刹车片是一点没浪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刹车盘车一下还能用几十万公里

沟还不够深么?
刹车盘厚度22mm
极限深度19mm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觉得这盘子还可以接着用,4s店忽悠2次片1次盘没必要。我的车13年16万公里,中间没事换1次刹车皮还有老厚, ...

还没来得及扔
看样子还来得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跟我想的一样,这论坛人才多

网友:
起码二十万公里吧

网友E:
那个下支臂上拉杆上端是不是有磨损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开车技术不错,刹车片是一点没浪费

都磨光了,不然刹车盘也许不用换的。既然能自己换,怎么会等磨光再换呢?有些修车铺还有6,7毫米就忽悠换闸皮,这是另外一个极端了。吱吱叫的报警器早就应该响了,不过没看到。

网友G:
翘刹车分泵 可以用爬楼梯方法
刹车片 ,刹车盘,刹车片,间隙太大内测装个新刹车片进去在翘,这样方便。
换刹车片前 要把刹车油壶盖打开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那个下支臂上拉杆上端是不是有磨损了

嗯嗯,拉杆该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翘刹车分泵 可以用爬楼梯方法
刹车片 ,刹车盘,刹车片,间隙太大内测装个新刹车片进去在翘,这样方便。
换 ...

对的对的,总结的很到位,我是全套换,所以才干橇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都磨光了,不然刹车盘也许不用换的。既然能自己换,怎么会等磨光再换呢?有些修车铺还有6,7毫米就忽悠换 ...

我这破车没有刹车片磨损提示啊,前期就知道刹车片差不多了,一直懒得搞,这两天刚好有闲空

网友:
有没人觉得两手握方向盘的时候更容易踩出abs

网友:
新盘子用专用清洗剂洗去油脂很重要

网友:
厉害厉害。看图学不会,增强信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