拆一个好久不用的小电扇

楼主(2021-06-26):
原来孩子上小学的时候买的,现在充不了电了,拆开看看里面的构造。顺便问一下这个电池能改成普通的充电电池吗?

楼主:
电池尺寸是 64mm*33mm*21mm

网友:
改18650锂电池

网友A:
结构简单,完全可以改装成锂电替代。不过要加充电保护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结构简单,完全可以改装成锂电替代。不过要加充电保护板。

您好 我查了一下 电池好像是4V 的,有点不好弄了。

网友:
可以改成小锂电的,只有外壳和灯板是原来的了

网友:
18650外挂一块充电保护二合一板就可以。这个是铅酸电池,实际上这种小电扇电压范围很宽,18650锂电完全满足,动力比原电池还要足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 我查了一下 电池好像是4V 的,有点不好弄了。

4v是2格铅蓄电池,通锂电池代用没问题,锂电充足电也有4v 多,主要原充电器是傻充,换锂电要注意不要充过头,最好加保护板才放心。看尺寸18650 可能放不下,找旧手机电池替换吧。

网友:
买同款电池替换,完美解决

网友B:
外壳质量看起来很好呢,这么热的天,换个电池继续用啊

网友C:
看上去像是10年前街边地摊小玩具风扇啊,我也买过不少了。

网友D:
,看一下是什么电机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,看一下是什么电机啊?

电机正常,所以没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上去像是10年前街边地摊小玩具风扇啊,我也买过不少了。

嗯嗯,其实质量还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外壳质量看起来很好呢,这么热的天,换个电池继续用啊

在找更换的方法,谢谢!

网友:
看上去像是有刷电机,如果是有刷的就不要折腾了,寿命不长,无刷的可以搞一下改锂电

网友:
改锂电池没问题,进口加稳压板,供电根据需要电压加个恒压板

网友:
130有刷电机,先改成220伏插电款,利用自带阻容分压板供电凑合吹着。

网友:
铅酸电池不耐用,加个4056充电板,改锂电池供电。

网友:
有刷小电机,改造不说花的时间,电池的钱,电路板的钱,都比这个风扇贵了,没有改造价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