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JMicron] 创见128G SSD用了5年,终于挂了,求复活!

楼主(2021-06-26):
某东买的,装的WIN7系统,电脑平时用的不多,分了个区,主要做系统盘,前几天在安装福昕PDF软件时忽然卡机,看硬盘灯一直亮着,好一会都卡住死机没反应,不得不按重启键,尔后就找不到这块硬盘,机子上其它3块机械盘是可以认到的,重新插拔数据线电源线什么的也不管用,看了网上说要开卡,下了个607H的软件也认不到,不知道哪个是ROM,短接了几个点也不行,求大神指教。

楼主:
BIOS与Windows都认不到盘,求指点,还是修复的可能吗?什么坏了呢?

网友:
开卡工具网上有 要20329才能识别

网友:
SSD一般用三星或者intel,其他的算了,数据贵重,丢了金钱买不到。

网友:
应该是主控芯片出问题

网友A:
JMF670H这个开卡工具很多颗粒的固件都没有的,早些时候尝试过DIY,最后无奈放弃了。

在网上下载这些版本试着开一下吧,JMF667的也能用。

网友B:
一方一圆的孔都试试,肯定有rom短接孔。磁盘管理认4M说明进入rom模式了,然后准备jm20329转接卡开卡吧

网友:
弄不好就算  2015年二百多块钱 凑合货 ,电脑 全都是东芝第一代Q 天天开机 有的一年开机一个月 好好的 现在也就百把块钱 ……

网友C:
可以了,。小伙子。

网友D:
MLC寿命5年也正常,我用两三年全挂了,后来都换了SLC再没坏过

网友:
白片坚持了5年也可以了/短接孔是J2要用JM20329的转接卡开卡工具才能认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MLC寿命5年也正常,我用两三年全挂了,后来都换了SLC再没坏过

固件挂了又不是寿命到了。现在的TLC寿命你都用不完

网友:
某东买的,装的WIN7系统,电脑平时用的不多,分了个区,主要做系统盘,前几天在安装福昕PDF软件时忽然卡机,看硬盘灯一直亮着,好一会都卡住死机没反应,不得不按重启键,尔后就找不到这块硬盘,机子上其它3块机械盘是可以认到的,重新插拔数据线电源线什么的也不管用,看了网上说要开卡,下了个607H的软件也认不到

网友E:
128G的SSD,维修费用足够重新买一块了。
再把坏盘卖掉,还能更省钱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方一圆的孔都试试,肯定有rom短接孔。磁盘管理认4M说明进入rom模式了,然后准备jm20329转接卡开卡吧 ...

4m出现过,但没有转接卡,直接接的串口,开卡软件认不到,怎么刷新也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了,。小伙子。

:lol:f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MLC寿命5年也正常,我用两三年全挂了,后来都换了SLC再没坏过

固态寿命这么短短的吗?我另外几块也好多年了,稳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JMF670H这个开卡工具很多颗粒的固件都没有的,早些时候尝试过DIY,最后无奈放弃了。

在网上下载这些版本试 ...

一定要xp系统吗?win7行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128G的SSD,维修费用足够重新买一块了。
再把坏盘卖掉,还能更省钱。

坏盘能改U盘吗

网友:
你这个只能做32G的U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