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机贴也是求助贴……

楼主(2021-06-26):
事情是这样的,由于自用的佳能单反电池不咋的,又不想买原装的电池,包原装的太贵,平宜的怕买了也不耐用。

干脆自己改装,网上也有这样的假电池,就是个空的电池把线引出,接上两节18650之类的就可以了。

于是在网上看到能放两个26650的,还带5VUSB充电口,正合我意。

昨晚到货马上试机,想确认是否内正外负,还有是不是要开机才有输出,就把测电笔一捅…………

结果悲哀了,没见火花,但按开机键没反应了,拆开如下,隐约见一个小三极管有点发焦

想问问名位怎么修,能用什么管代替?感激不尽!!!

网友:
那个是5V的LDO。

网友A:
帮帮团的不都是高手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帮帮团的不都是高手吗?

我没有向他们救助,看来还是要买一样的换上去才行,先谢谢哥们!

网友:
又是帮帮团大神求助啊,的确少见了。

网友B:
起码把元件标号说出来吧?或者用个红圈标出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起码把元件标号说出来吧?或者用个红圈标出吧?

不好意思忘了,就是7550-1那个

网友C:
你这改装的电池盒电压输出不靠谱啊!

网友D:
5V稳压管,你要是手上有7805大管或者78L05小管的话也可以代替试试,不过可能不会工作因为不是LDO,78系列压差要求有点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5V稳压管,你要是手上有7805大管或者78L05小管的话也可以代替试试,不过可能不会工作因为不是LDO,78系列压 ...

谢谢指点,已经买了向个管子回来,但大小不一样,问店主也不清楚,没资料。

楼主:
续集:已经买了差不多型号的回来,但太大意了,忽略了HT开头的,买来的大了一半左右,再麻烦各位大大帮怎么接线能代换上!

这个是原来的,也是7550-1,真的头大了……

网友:
找到对应的脚,飞线 ,704胶固定 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改装的电池盒电压输出不靠谱啊!

我觉得这个5V是给控制板供电工作的,应该还有更大功率的电源开关IC

楼主:
已找到资料了,按资料是直接换过去就行了,脚定义都一样的。谢谢各位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觉得这个5V是给控制板供电工作的,应该还有更大功率的电源开关IC

单反原电池是两颗1.5v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单反原电池是两颗1.5v的吗?

两粒18500串联,充放电物理性质与18650一样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续集:已经买了差不多型号的回来,但太大意了,忽略了HT开头的,买来的大了一半左右,再麻烦各位大大帮怎么 ...

零件体积大了些,没事还是焊在原来位置。左右脚搭点锡或者连下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零件体积大了些,没事还是焊在原来位置。左右脚搭点锡或者连下线。

焊上去了,但还是没反应,估计还有管子烧了。不管那么多,以我的技术搞不定,直接把正负极接上,5V那个USB充电口算是废了,干脆剪掉不用,只留8.4V那个5.5MM输出口,有空再搞个拨动开关和保险管就OK了。

网友:
带充电口,可能是锂电保护ic保护了,你装上电池,用外部电源冲一下电就好了,看电路像是有过流保护的,有过流保护短路是不会烧芯片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