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新版优利德UT61E+数字万用表开箱拆解与评测

楼主(2021-06-26):
优利德UT61E大家都不陌生,论坛好多大佬都有,UT61E+是61E的改进机型,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背光和延时关机。很早以前就在关注着4位半表,其中在优利德61E及某利和某仪之间做过对比,感觉各有利弊。正好发现最近又出了一个61E+,所以就果断出手,在某臭鱼上以358元的价格买这个,又加了12元买了一副特细表笔,以及10元的发票钱,总共380元,这个价格感觉能接受。想到论坛的弟兄们肯定也会有对61E+感兴趣的,所以就分享出来供大佬们参考。另外想说明的是,我不想为他们做广告,因为这是我花钱买的,有些言论我也不是黑他,因为那是我的真实感受,同时希望各位看客能发表自己的看法,供想买4位半表的坛友参考。
一、开箱展示

商家标榜的彩壳包装,上端是英文logo,中间是仪表外观图,有几款型号的表公用一版包装盒。

背面是相关信息

下端贴有一个UT61E+的条码纸,以区分不同型号的表,包装盒用的是薄纸壳,再加上运输中没有外包装,这个彩盒已经变形,即使不变形也没什么用,只能扔了,真不知商家标榜的彩盒包装有何意义。

送的收纳包,包装盒用不上,只能用这个了

盒内的吸塑盒,也是进垃圾桶之物,记得以前的万用表用的是聚酯泡沫底盒,非常结实,表可以放在盒上使用。

万用表、表笔、三极管测试架、数据线

随机的四块7#电池,比用9V方电池好点,但用锂电会更好

旋转拨盘及各功能按键

表笔插孔,上面有标示,跟其他表无异。

表的背面,上端带有固定表笔的卡槽,中间有一个螺孔,貌似可以固定在三脚架上吧,下端表的支架,用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打开,外观比较大气。

支架可以以任意角度摆放

表的左上角有一个NCV标识,用于感应探测火线的,不必接触,靠近就能测出火线,比较方便

这是开机时的全屏显示

开机后电压显示

环境全黑状态下,打开背光显示屏的情形

室内灯光状态下,打开背光的情形

室内灯光状态下,关闭背光的情形

后壳上端,打开数据传输端口的保护盖,内有两颗LED

数据传输线,插头处也有两颗LED,与万用表上的对应,用以传输数据。

插上线的样子

插上三极管测试架的样子,这个测试架真是败笔,不利于携带,容易丢,我用的第一块表就是有一个测试架,之后想用的时候找不到了。

使用数明书和合格证,说明书不是很详细,有些功能根本没有提到,这点一定要差评!

二、拆解

打开后盖的电池盒螺丝

电池盒后盖

电池盒内部,电池已经提前装上了,旁边是两颗陶瓷快速熔断器,这个设计挺好,换熔断器不用打开表壳。

电池触点,满满的山寨风,拧下里面的两颗螺丝就能打开表盖

打开表盖,里面的线路板还算好看,毕竟现在的工艺摆在那,坛友们自己DIY的线路板都相当的美观嘛。

表笔固定座,用螺丝连接的

拆下螺丝,居然是铁的,能省就省啊,毕竟铜材要比铁贵很多

自攻螺丝也是铁的

取下PCB板的前面板

旋转拨盘开关的触点面

正面外围有两个凸起,对用表壳的凸起,用于定位的

外壳上的凸起

表面,下端是六颗导电橡胶按键

取下表面,可以看到导电按键

表面

液晶屏框、导光柱、表面

PCB板正面

拨盘触点,有一个过孔在触点的正中,感觉不是很好,在拨动开关的时候磨损。

液晶屏

左端的双色LED,红绿双色,用于通断光指示和NCV火线指示

PCB板的元件面

上端为数据传输LED收发管和NCV探头
下端是HY2613B

3.999晶振、HY2613B、HC32L130,不是软封装的,这点好评,万一坏了可以更换。

ES5  20-G16F

数据收发LED对管

NCV探头

液晶屏背面,两侧胶条

液晶屏背光板

接触弹簧,与后外壳屏蔽板相连,右侧是蜂鸣器,声指示用的

整流桥

很多的三极管以及10A、1A快速熔断器

表笔连接片,旁边是20A电流分流电阻

标注EBC的元件没查到是什么,看PCB板上标有R22,应该是个电阻

拆解就到此结束,楼下测试,请继续观赏

楼主:
优利德UT61E+数字万用表开箱拆解与评测

三、测试

先测一下NCV功能,万用表左端标有NCV处靠近电线,有声光报警的说明是火线,同时屏幕有短线“---”及NCV显示,声光报警频率越高(屏幕短线越多)电压强度越高。

测一下电压,USB表显示1.6362,万用表显示1.6360,差0.0002,误差0.0012%

USB表显示3.9112,万用表显示3.911

USB表显示7.8344,万用表显示7.834

USB表显示15.687,万用表显示15.686

接上电子负载测一下电流,万用表是串在USB标后的负载上,USB表的工作电流不影响测量结果,USB表显示4.1ma,万用表显示4.349ma,误差挺大

USB表显示104.9ma,万用表显示105.64ma

USB表显示1.4976A,万用表显示1.501A

USB表显示2.0528A,万用表显示2.056A

USB表显示3.0107A,万用表显示3.015A

USB表显示4.0081A,万用表显示4.014A

USB表显示4.9999A,万用表显示5.008A

USB表显示5.5321A,万用表显示5.539A,这是测试的最大电流了,不敢在增加了,怕烧坏USB表

再测一下电阻,为减少误差,插头直接接电阻

测1欧的电阻,万用表显示1.04欧,电桥显示1.022欧

测1K的电阻,万用表显示1.0958K,电桥显示1.096K。

测100K的电阻,万用表显示101.78K,电桥显示101.7K

测1.5M的电阻,万用表显示1.4843M,电桥显示1.500M

最后演示一下连接电脑,首先安装软件

打开软件的界面

测试直流电压,显示1.6820V,右边有曲线显示,之所以是曲线是因为表笔不是一直放在电池的两端

测试交流市电231.8V,右侧图形显示有向上跳动的尖峰,猜应该是接触时的跳动吧。
四、感悟
1、通过使用发现,其实这个表没什么实际用处,说他是高精度吧,比三位半确实是高,但一般维修使用几十块钱的三位半表足够,作为调校表用,四位半不够用,五位半六位半才马马虎虎,那干什么呢?装逼呗。
2、外观比较大气,很好看。
3、价格不敢恭维,官方旗舰店售价553元,而咸鱼只卖380元,差距居然这么大,黑吗?太黑!
感谢各位大佬观赏!敬请指正!在此感谢!

楼主:
下午回来再编文字

网友A:
好帖子,坐等更新。

网友:
先抹牙膏再说

网友B:
晶振是3.999,不是3.666,楼主看花眼啦。

网友C:
没看见校准电阻了,不知道怎么校准。

网友D:
这个是新版本的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帖子,坐等更新。

感谢支持!已经更新完毕,敬请批阅

楼主:
感谢大佬支持!牙膏真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是新版本的吧?

这个是新版本,增加了一些功能

网友:
终于看到优利德的真正好表了,感激不尽了。

网友E:
它是10A还是20A ?

网友:
没空细看,好帖,前排有望。

网友F:
看的心痒痒。纠结要不要再撸个。。。虽然有了61E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看的心痒痒。纠结要不要再撸个。。。虽然有了61E。。。

好像你的众仪也不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晶振是3.999,不是3.666,楼主看花眼啦。

感谢指正,没看花眼,是按错键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没看见校准电阻了,不知道怎么校准。

也不是校准,随便测一下而已,这个图上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它是10A还是20A ?

最大20A,但通电时间不能太长,插孔处有标识

网友:
楼主能测下ua档内阻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