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日立灯泡形荧光灯,电感镇流器,结构奇葩!

楼主(2021-06-26):
100V 60Hz 20W 黄光,问号形内管和玻璃外球为一体化设计,内管没有封口,玻璃球内充有放电气体,玻璃外球碎了,整个灯的发光部分也就报废了!不知道为何这样设计,拆机图是美国人发的。

补充内容 (2021-7-4 20:08):
实测参数图不知原因被系统隐藏了,只有电脑端才能看到。

网友:
之前群里有个人超爱收集这种灯泡,各种名牌稀有的有好多,

网友:
这样是不是为了美观,灯丝处老化 发黑只在内管,外球泡完美无瑕

楼主:
内管未封口处放电图,然后标签底下有两个螺丝,打开了也拆不下来…

楼主:
附一张灯丝预热时可以看到紫外线放电的图,荧光粉老化脱落,点灯时出现黑斑,不太好看…

楼主:
日本收藏爱好者也说是第一次见这种灯。

楼主:
和松下的初代对比一下,体积还是比松下的小很多

网友:
照明的话还是LED的啊

网友A:
应该拆开改成电子驱动电路

网友:
改天发一个“拆一个日立日光灯泡”帖子

楼主:
某些XX能不能别来恶心我?进来给层主打赏几个意思?

楼主:
出乎意料的是这款灯在100V 50Hz电源下过流好像并不严重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拆开改成电子驱动电路

试过,压根拆不开,即使把俩螺丝都拿下来,把螺纹上的焊锡焊化都拆不下来,不敢硬拔,怕直接把灯丝引线拔断了,因为灯丝引线应该是接零线的,所以是直接焊在螺纹上的。

网友:
确实是奇葩设计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附一张灯丝预热时可以看到紫外线放电的图,荧光粉老化脱落,点灯时出现黑斑,不太好看… ...

这种灯泡,就可以两只串联起来,然后直接用220V AC供电

这样就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种灯泡,就可以两只串联起来,然后直接用220V AC供电

这样就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了 ...

不靠谱,他这种灯是电感镇流器驱动的,里面有启辉器,启动时的电流是无规则变化的。串联用很容易烧掉。要是110v的白炽灯,非预热电子节能灯,LED灯可以串联两个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靠谱,他这种灯是电感镇流器驱动的,里面有启辉器,启动时的电流是无规则变化的。串联用很容易烧掉。要 ...

串联起来就是200V 60Hz,中国220-240V 50Hz,俩串联得到的电压110-120V,会严重过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