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音响] JBL T160BT入门蓝牙耳机磕掉了几个元件

楼主(2021-06-26):
7块不包好坏的主板连接电池的剪线耳机,运气不好,磕掉几个元件。能开机连接播放,但无指示灯,半米外断开连接,估计和这几个元件有关。这会是什么元件,有大神指点下吗?

网友A:
“+”符号的两个元件是贴片LED

网友B:
天线的耦合电容没有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“+”符号的两个元件是贴片LED

你这么一说,我就信了。因为我一开始也这么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天线的耦合电容没有了,

竟然遇到同一型号系列的板,不过图片有点模糊看不清,耦合电容旁边好像还有一个小贴片元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天线的耦合电容没有了,

从废旧电脑主板上随便找了个外观大小差不多的电容换上,传输距离问题解决。设备简陋,没有风枪,用烙铁操作,焊接太难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