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居] 各位大佬,华为手机电池怎么引出正负极

楼主(2021-06-26):
家里收音机电池坏了,把华为手机电池拆下来,装上去就行了。可本人技术有限,不知道怎么引出正负极,大佬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这是耐高温塑料,直接烙铁焊线上去就行了。两端的是供电的,中间的不管

网友A:
万用表测试好了正负极然后引出引线就可以了。正负极不要接反,否则烧毁设备。

图片不太清楚,看引脚是上+ 下-   但最好用表确认一下!中间的引脚不用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万用表测试好了正负极然后引出引线就可以了。正负极不要接反,否则烧毁设备。

请问从图片什么位置焊线出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从图片什么位置焊线出来

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剔除塑料引脚座,然后从柔性PCB上的对应焊点引出线就可以,然后做好绝缘。

网友:
我是直接把那个插件拆了,好焊线,正负极量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哪两个位是正负极

网友:
上正下付,中间的应该是电池检测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