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加焊不管用~~只能焊下来吗?

楼主(2021-06-26):
不会是别的问题吧?

我在380度加焊30圈的

没变化

网友A:
为什么你那么喜欢水贴

网友:
拆下来上测试架测测看,是不是颗粒本身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你那么喜欢水贴

水????哪里有???

焊掉一片

网友B:
CH1的ID都不一样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H1的ID都不一样了

焊下来了  就剩60G了

网友:
c0se
Channel 1
25
AD.3A18.A3.61.25《===== !!
Al
25
AD. 3F.,58,A3,65,25《===== !!
Al
F
00.FF.FF.FF.FF.FF
on
F
00. FF.FF.FF.FF.FF
oi
F
00.FF, FF,FF. FF.FF
o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