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音] 解决电脑小音箱的噪音 -- DIY音频共地隔离器

楼主(2021-06-26):
以前在论坛优惠购买了个小音箱

这个需要5v电源才能工作,当音箱接电脑的耳机输出孔并从同一电脑的USB取电时,就会有噪音,这是因为电源地和信号地形成了环路,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单独供电或使用隔离变压器对信号地进行隔离。
TB上有两款便宜的,10元左右包邮

单面板的由于变压器的性能不好,低频损失较大。双面板的是在单面板的基础上加了个阻容滤波,把中高频降低,从而使三频和谐,结果是整体音量减小,音质就是听个响吧。
标准隔离变压器的电路图

原理很简单,关键是变压器,据说坡莫合金音频隔离变压器效果不错,买了两个试试

型号和参数

找了个以前买的小盒子

裁一小块单面板

盒子高度矮了些,将PCB固定位削去一些

先定好零件位置,钻好引脚孔,两个变压器要稍微斜一点,与盒子间隔大些才好安装。耳机插座只能用一个,要不装不进盒子

用小电钻加雕刻刀刻板

喷三防漆

焊上零件。注意,分别在变压器91欧的那端串了个51欧的电阻。这个变压器功率很小,最大电流仅10mA,一般线路输出的电压是1V左右,所以串个电阻安全些

装入盒子

焊上输入音频线,线孔处上胶水

上好盖子

接随身听的Line Out,用耳放听一下。效果还不错,与直接相比,音质没什么区别,音量只是稍微小一点点,应该是串入了电阻的原因。

最后接小音箱,噪音没了,这个音箱就不说音质了

这个变压器单价8.5,运费10。好些的要20多,再好些的要50多。就目前用途来说,8.5的这个足够了。

网友:
这音响配不上楼主的手艺

网友A:
这个不就是adsl的模拟数字分离器嘛。。音质会大幅降低

网友:
明基的笔记本挺少见的

网友:
自己制作啊,高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就是adsl的模拟数字分离器嘛。。音质会大幅降低

ADSL分离器实际上是一个分频器,与音箱分频器类似。将电话线中的信号进行分频,4KHz以下信号给电话用,4k-1.5MHz的高频段用于上网

那两个象变压器的东西,实际上是两个电感

网友:
这手艺还折腾这个玩意!我只想问一下,隔离电源行不行?是不是简单得多。

网友:
最简单的好像是悬浮接地,跟音箱对地加一个1M-2M的电阻

网友:
用一个两块钱的B0505S隔离电源试试

网友:
我也是电脑12V接功放,在电压加了电感,能减少噪音,当然深夜时还是能听到,本来接电脑电源的就是听个响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ADSL分离器实际上是一个分频器,与音箱分频器类似。将电话线中的信号进行分频,4KHz以下信号给电话用,4 ...

用这个给音箱分频怎么样,会不会烧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这个给音箱分频怎么样,会不会烧掉

音箱分频器的分频点差不多是几百赫兹,ADSL的分频点都好几兆赫兹了,烧不掉也不能用。

网友C:
楼主做得不错,从制作的角度,显然从信号输入来考虑是最可靠的,至于有人说用DC——DC隔离,如果是用电源变压器的话,体积太大,用DC-DC电路会有干扰。不过楼主板子里没有安排好,我看了一下,可以如下摆放元件可能更好,这样可以放两个耳机插座的。

网友:
一直想找个32:600阻抗匹配变压器,都没找到最后只好找做变压器的朋友做了二个,效果很好!

网友:
哈哈,听个响。动手能力强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做得不错,从制作的角度,显然从信号输入来考虑是最可靠的,至于有人说用DC——DC隔离,如果是用电源变 ...

把电阻换成贴片就可以放下另一个耳机插座,我把耳机插座的孔都开好了,但后来发现,焊好两个插座就放不进盒子了!

网友:
这个耦合变压器是拨号上网年代(2000年左右,ADSL时代之前)调制解调器(33.6K、56K速率)上用的,在传真机里也有。深水宝上还有一款M99269便宜点。

网友:
把这钱加到音箱里应该会好一点

网友:
用光纤SPDIF解决问题,音质也不会变差

网友:
进来看看,哈哈哈,能不能不要用电阻啊,会衰减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