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闪存] 手机拆下的EMMC怎么去除残胶

楼主(2021-06-26):
拆了个sony手机,一个东芝的EMMC 底下有类似透明的硬胶,问问大家怎么去除?用烙铁加热也没能很好的去除,又怕把焊点整掉了

网友:
用风枪配合刮刀

网友:
风枪三百度内,个人习惯,两百多度也行,配合刀片轻轻削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K嘴 350度,镊子夹好,角度合适,斜着一推就行了,
主要是拆多了有经验,曾经一口气用几十个打胶的坏emmc练手,练个10个左右自然就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