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华的监控录像机,怎么解绑并注册新帐户

楼主(2021-06-26):
     一个朋友辞职回老家创业了,给我几台二手大华监控录像机,也不知道原来密码,请问能不能解绑原账户并注册新帐?

   型号是DH-NVR2208

网友:
大华的不知道,海康的必须用原来手机号解绑,或者找淘宝上的高手有刷机包。

网友:
要打大华客服电话解绑

网友:
大华录相机一般默认都是admin

网友:
打电话联系客服,全程会指导的

网友(2023-06-13):
一,可以联系客服。二,联系原注册手机。三,网上打出厂默认用户名跟密码,这种方式比较不靠谱。全部寄希望于原用户很懒,啥都没动过。四,终极办法,拆机,短接电池,强制恢复到出厂默认设置。

网友(2023-08-15):
如果是录像机密码进不去,旧系统的默认密码是 用户名:888888,密码:888888,或者用户名admin 密码admin再或者用户名666666,密码666666,这三种只要有一个蒙对,进入系统 维护 恢复出厂即可,如果是新一点的系统被人改密码了,可以点忘记密码,通过大华微信公众号和官网的configtool快速配置工具自行恢复,云服务如果是p2p的,不用解绑,设置好密码下载APP扫码就行,如果是乐橙云解绑,手机下载乐橙用APP自行申请解绑

网友:
对了,2系列有可能有恢复出厂按键,拆开录像机看主板有没有按键,如果有,按住小按键不放 接通电源,等一会松开按键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