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RM] 工业屏内部是否也是安桌的方案 ?

楼主(2021-06-26):
看看这块昆仑通态的工业触触屏内部,是购买三星的核心板焊上去的,这种方案是不是视作是安桌的开发板?呢

网友:
这是wince吧

网友:
其实广东那边不少公司做工业屏

网友A:
s3c2440 arm9 应该跑不成安卓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3c2440 arm9 应该跑不成安卓

可以跑2.1,记得以前有人搞过,不过比较慢。2410是跑不了的

网友:
看字体就不是安卓。。

跑个linux 或 rt 之类的可能性较大。
看开机速度喽。

网友:
补充。
看芯片用了 128M NAND +64MB DDR2.

跑 linux 图形界面可能不会很爽。。。

网友:
芯片和系统有什么关系?需要的话还可以装麒麟,都是定制的。

网友:
工业屏一般不会跑安卓的,估计是WINCE,正在准备自己开发一款工业触摸屏,用于行业专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