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拆一个路上没忍住还是捡了的斌翔电器 36W 的LED 灯板

楼主(2021-06-26):
路上捡的,应该是坏的。
出去路上看到的,没捡
过了一个多小时回来,还在那里,没忍住,捡了。

灯板挺大的,
比撸的5W 灯板大多了

2020年3季度的产品

铝板,

拆开

发现问题了,灯珠炸了一个,并联的一个有黑点,应该是烧了。

还发现了炸的一点残渣

2并36串

驱动有点小啊

看看驱动芯片

有点模糊,大概是DP8502B
搜了下没有找到,应该是DP9502B

放起来当备用的好了,应该将这烧了炸了的灯珠短就可以了。
还可以降功率用,芯片傍边的2R7 取一个就可以了。

网友A:
36瓦的灯盘,这散热板是不是太小啦?贴片电阻取掉一个,放一个5R的上去,应该就可以长期使用了,

网友:
来看没忍住,其他不重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6瓦的灯盘,这散热板是不是太小啦?贴片电阻取掉一个,放一个5R的上去,应该就可以长期使用了, ...

毫无疑问应该是虚标的,能有一半功率就不错了

网友:
2020年的,还很新,满血复活又是一条好汉。

网友:
短接又能大放光明了

网友:
这板子拆件也合适。

网友:
不捡回来你就不要在这坛子里混了哈哈

网友:
换灯珠还能用

网友:
必须捡啊,看个究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