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左克无刷锂电钻拆解

楼主(2021-06-26):
拆一下看看,无刷电机,动力还不错,便宜69裸机

看看电机吧

拆下电池,杂牌就是这种电池吧

换上三星电池2950毫安的,应该很久不用充电了,之前牧田012就是换了这个电池

手工焊接,将就吧,没有点焊机

试试效果,动力一样

吐槽一下,这个是什么lj充电器?真心不敢用,有没有大神推荐一款充电器,牧田老漂亮了

牧田充电器

网友:
那牧田充电器比你买的裸钻都贵吧!

网友A:
充电器 淘宝搜 绿源联
便宜 还有风扇散热 充电电流不虚标

网友B:
你换这个电池不太合适,三星的ICR是容量型,而且容量后面的后缀是A, 也就是大电流放电能力在容量型里也是最差的,所以不适合在电动工具上使用(不过比原装电池大概好些)
查了下这个30A居然持续放电能力20A,  就是内阻稍微大点40mΩ ,看来用在这个钻上也行啊

网友:
这个机器还可以,怎么某宝搜索不到?
哪有卖的,

网友C:
我也搞了套,85一电一充带塑料盒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搞了套,85一电一充带塑料盒的。

哪里买的

网友D:
超固的16.8充电器不错,才买了一个,因为我也买了一把左克,两节电池拿来换的东磁10c。对了这个钻低速360,高速1200左右

网友:
不如原装电池,原装内阻起码15左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搞了套,85一电一充带塑料盒的。

哪有?

网友C:
pdd,搜无刷 锂电钻,也是做左客的,标价75起的一家,一电一充盒装85:lol: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换这个电池不太合适,三星的ICR是容量型,而且容量后面的后缀是A, 也就是大电流放电能力在容量型里也是最 ...

是的,内阻30到50,不是什么动力电池,但是还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pdd,搜无刷 锂电钻,也是做左客的,标价75起的一家,一电一充盒装85

那我买贵了,99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充电器 淘宝搜 绿源联
便宜 还有风扇散热 充电电流不虚标

带平衡充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充电器 淘宝搜 绿源联
便宜 还有风扇散热 充电电流不虚标

最便宜都要29

网友:
工具厂家的充电器没有哪家有做平衡充,别傻了,
航模界才需要平衡充,工具界只需电芯串间检测

网友(2021-07-31):
引用 网友D:
超固的16.8充电器不错,才买了一个,因为我也买了一把左克,两节电池拿来换的东磁10c。对了这个钻低速360, ...

实测的数据么?左克的实际扭力怎么样?有坛友拆解同模具其他牌子,扭力调节是多根弹簧的,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也一样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你换这个电池不太合适,三星的ICR是容量型,而且容量后面的后缀是A, 也就是大电流放电能力在容量型里也是最 ...

SAMSUNG ICR18650-30A 这电池是容量型电池2C放电,最大放电电流6A,非常一般的电池。不能用于任何电动工具!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SAMSUNG ICR18650-30A 这电池是容量型电池2C放电,最大放电电流6A,非常一般的电池。不能用于任何电动工具 ...

我就说嘛,三星ICR放电什么时候也这么牛X了
我查指标经常直接在淘宝上查,看来还是不靠谱的,看了几家的都是这样的,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

其实想想,40的内阻,20A持续放电内部发热怎么能撑得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就说嘛,三星ICR放电什么时候也这么牛X了
我查指标经常直接在淘宝上查,看来还是不靠谱的,看了几家的 ...

淘宝上的资料极不可靠!!!须以官方规格书为准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