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拆定时器,请问一元件名称和参数。

楼主(2021-06-26):
定时器突然不工作了,打开发现一个元件(图中圆圈)虚焊,无奈电烙铁质量不好把虚焊的一个引脚弄断了,请问这个元件的名称和参数,我准备去某宝买一个来更换,谢谢。

网友:
整流桥堆。技术也太差了吧。这样都能把脚焊掉。刮一刮还能焊接到脚。DB207S桥堆SOP-4贴片桥堆2A1000V 整流桥 145元/K【20只4元包邮】-淘宝网 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p;abbucket=4#detail

网友:
随便一个电器料板都有这个玩意啊

网友:
整流桥啊,很多废旧板子都有,LED驱动、手机充电器等随便找一个都能用

网友:
实在没有四个二极管搞定

网友:
楼主,你是怎么弄的?芯片引脚这么大也给弄折了? ,这个是个贴片整流桥,在一些电子产品里有用,去拆一个下来就行了

网友:
照图上加上两上1N4007也可以,原来的件不用拆。

网友:
运气好的话,有些led小灯泡都有哦

楼主:
统一回复:谢谢大家

网友:
有正负极,果然是整流桥

网友:
果然是人才啊,这个脚都给你搞定了。

网友:
细铜丝接好就行了,内部没坏。

网友:
如果没坏,拿锉刀锉出电极,焊上引脚即可。

网友:
整流桥,用4个整流二极管也能替换。

网友:
这应时一个整流桥啊。这么小的功率,耐压足够就行了,几乎不用考虑电流参数。

网友:
初学都不到,动烙铁也很少,有代提高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