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] 移动双频光猫HG6145D拆解

楼主(2021-06-26):
背部标签

主板正面。CPU上有粘死的散热,因为还要使用所以没拆。型号不知道但肯定是发热大户博通。

注意!!自用的话,建议给2.4和5G芯片再加上个散热,开机半天CPU发热貌似不高,但2.4和5G芯片摸着烫手。而且很奇怪的就是,没拆之前,光转换模块位置的外壳(正反面都是)摸着非常热。

2.4G芯片,无功放
2.4G:BCM43217TKMLG

内存颗粒和5G芯片以及功放芯片。
内存:SEC 101 K4B4G164GE 8CNB
5G : BCM4352KMLG
FEM:5638H 16832

5G芯片

fem

这玩意儿不知道是啥,看着好高大上。
MSC
Le9643
Z Z e3
2104JMW

这也不知道是啥,
P61089B
2052

闪存,东芝的(铠侠真难听)
TC58NVG1S3HTAIO

二合一无线,感觉这个光猫最low的就是这玩意儿,印刷的还这么短。。。

天线背面可以看到黄色区域是印刷的铜板天线

转发请注明出处。

网友(2025-01-04):
特别不喜欢美国的博通,发热巨大

网友(2024-11-26):
博通,发热功耗都是大户

网友(2022-12-21):
引用 楼主:
登陆进系统后发现移动的竟然和电信的风格一样,橘红色和蓝色的背景色。。。
这货居然支持SMB服务,需要额外 ...

光猫路由器二合一的带机量不高,普通家庭用用还是可以的。如果连接一大堆设备就会出现死机。

网友:
联通也送这个

网友(2022-05-07):
我用着还成

网友(2021-07-24):
   那我还是用华为的光猫好了这个应该没那个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现在用的也是这台,经常莫名其妙自己重启,打电话给移动移动也是摆烂,准备自己买台华为的换了,就是不知 ...

我这个用了两天了,还没遇到需要重启的问题。你的是不是温度过高导致的?
我这个是歇着挂墙上了,两根天线在左边,让光模块在CPU下方,这样考虑是不让光模块受热。准备过两天带俩散热片去给装无线芯片上辅助散热。

网友A:
我现在用的也是这台,经常莫名其妙自己重启,打电话给移动移动也是摆烂,准备自己买台华为的换了,就是不知道通用光猫能不能下发业务

网友:
全套博通方案, 硬件和天邑 768g一样

楼主:
登陆进系统后发现移动的竟然和电信的风格一样,橘红色和蓝色的背景色。。。
这货居然支持SMB服务,需要额外开启。不过我没有插U盘试效果如何。四个LAN口全印的千兆,这个很划算,用思科路由器测试工具测性能,ping延迟很低,感觉性能真不错,当然不排除是因为2.4G速率低的问题导致占用不高而导致不准确。笔记本连2.4无线才65兆帕的速率,上传顶满也才五六兆的速度。不像我自己的用5G连华硕路由上传几十兆。用这个光猫的朋友可以自己用5G无线连接测试下。

目前已经去掉额外的路由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