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福禄克87VC拆机

楼主(2021-06-26):
徒弟(也是朋友)朋友送的87VC
拆机拍照。老师们看看与美版的87V有何不同?
多张照片手机上传,有点凌乱。
将就着看看吧~

楼主:
双排阻、澎湃的430心脏和晶振

网友:
用了不少LT的片子,不错。

网友:
真的是非常好的做工啊,,,,钽电容都上了

网友:
谢谢分享。。。。。好婊!好婊!!

网友:
做工非常不错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双排阻、澎湃的430心脏和晶振

唉,与纯血统的墨西哥产87V差得太多了,排阻旁边那颗电阻、D04熔断器旁边电阻直接缩水,要知道这玩意原装货可不便宜,FLUKE定制的棕色环阻。

LT片片旁边电阻、电容也明显缩水了,还有空盘?

网友(2021-12-15):
引用 网友A:
唉,与纯血统的墨西哥产87V差得太多了,排阻旁边那颗电阻、D04熔断器旁边电阻直接缩水,要知道这玩意原装 ...

与纯血统的墨西哥产87V差得太多了

87V在墨西哥有生产工厂?

网友(2023-04-02):
今天闲着没事,就把87v拆了,安装后后面中部按压时会有空响,上下边框也不合缝,请大家是哪里没弄好?螺丝是都旋到位了的

网友:
这一拆还能保修不?

网友:
原先千层糕换成小米粒了!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还没舍得拆开看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