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新买的十来个吸顶灯,大家帮看看着驱动电源这么小

楼主(2021-06-26):
买了十来个,杂牌子,就不一一上图了。
这驱动电源也算是奇葩。质保三年,光源和驱动电源

网友:
技术先进了,也粗糙了,这个结构的驱动很不稳定

网友:
你管它怎么样的能用耐用就行

网友A:
线性恒流?功率因素高但有频闪

网友:
也许商家觉得根本没必要上大家熟知的驱动板吧,不要觉得奇怪,用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线性恒流?功率因素高但有频闪

是有些频闪。有的又没有

网友:
牛批连整流桥都直接集成了!

网友B:
那种带白壳的电源,里面拆出来的电源模块也差不多这么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种带白壳的电源,里面拆出来的电源模块也差不多这么大

比这大得多,那种起码有变压器的。

网友C:
高压非隔离恒流源,元件少,成本低,恒流效果还可以。

网友:
非隔离开关电源,效率高,用在灯上没毛病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高压非隔离恒流源,元件少,成本低,恒流效果还可以。

看大家这么一说我也宽心了,关键是不贵,商家说灯珠1.5w。我要的灯盘直径是4个40cm。5个34,36w。一个50的48w。一共200多点

网友:
还以为是阻容降压的呢,这个还算好啦

网友:
现在低端的都是这种恒流,屏闪厉害

网友:
一分价钱一分货

网友:
换个好点的灯芯吧

楼主:
用坏了再说吧,

网友:
最起码厂家成本节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