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旧电脑电源+汽车点烟器自制简易好用的贴片元件电热拆件器

楼主(2021-06-26):
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在维修仪器电路工作中,拆卸电路板上的电子元件,有多种方法。随着贴片元件在电路板上的大量使用,其拆卸常采用焊台或热风枪方法。但作为非专业人员,购买专用器材成本高,使用次数不多,使用技术不好掌握等问题。利用手边的旧电脑ATX电源、汽车点烟头,制作一个简易电热拆件器。成本低,效果好,下面介绍制作过程及使用情况。

一、简易电热拆件器成品外观

电源用旧电脑ATX电源改制,12V~7V直流调压供电控制,适用不同温度的拆卸工作。发热头采用汽车点烟头制作。

二、电路结构

电热拆件器的电路结构示意图如下:

工作原理:
事先,调压电位器VR的开关K3置于打开位置。插上电源插头后,ATX电源内部的辅助电源首先工作。接通启动开关K1后,ATX电源开始工作,12V输出端有电压输出。按下工作按钮K2,发热头通电迅速发红,可以进行拆卸元件工作。再次按下K2,发热头断电。旋转调压电位器VR,发热头的供电可以在11.5~7V之间调节,可以选择一个适当的拆卸温度。当需要12V直接供电时,可以将电位器VR的开关K3断开(此时,ATX电源的各个输出端电压恢复为原始状态,便于其它用途)。

三、元器件

拆件器的制作材料,可以利旧。采用旧电脑淘汰下来的ATX电源供电、发热头采用汽车点烟器的点烟头、按钮开关、电阻、电位器、塑料管、接线柱等。下面是汽车12V点烟器的点烟头,是通用的。通电瞬间电流可达7~8A,正常发红工作电流约6A:

下图是利旧的电脑AXT电源,型号:长城ATX-300P4,额定功率230W,最大功率300W,直流12V档的输出电流可达14A,足够带动点烟头工作:

利用LED日光灯的废灯管头塑料管制作控制手柄:

按钮开关选用带自锁10A电筒按钮开关:

用2孔接线柱和金属回形针制作拆件器接线柱:

电源启动开关使用船型两位按钮开关,电位器使用5脚带开关的小型100KΩ音响电位器:

四、加工制作

1、改制点烟头为电热拆件器发热头点烟头的头部是一盘镍铬发热扁带,通电后发红:

旋下点烟头手柄,看见尾部有一颗固定螺帽

卸下固定螺帽后,很容易就分解拆开:

这是点烟头的陶瓷座和发热盘,发热带的电阻约1.7欧姆:

先简单组装起来,试接通一下ATX电源的12V直流电源,发热量很大、温度很高:

然后安装手柄、接线柱、开关、引线(给回行针引线套上黑色热缩管)。组装好后的发热头外观如下:

使用时,用尾部的按钮开关可以很方便地控制通电、断电:

用双股花线作电源线,插头可用报废光驱或硬盘上的四针插口改制,用废节能灯灯壳做一个搁放台架。拆件器发热量大,应搁置在台架上。不用时,要及时关闭电源、避免烧坏家具及不慎引起火灾。

2、改制ATX电源为11.5V~7V可调直流电源该简易电热拆件器若直接使用ATX电源现有的12V电压档供电,发热量大、温度太高,不能长时间工作。需要适当降低供电电压及温度。可以将AXT电源改制为12V~7V可调电压供电,发热功率可在100%~34%范围内调节。拆开ATX电源外壳,看见电路采用TL494+LM339方案,是经典的ATX 2.0电路结构:

采用德州仪器公司的脉宽调节芯片TL494CN:

比较器也是德州仪器公司的四比较器芯片LM339N:

该ATX电源电路图如下:

ATX 2.0电源的保护功能比较完善,相互牵连关系多。若要将固定输出12V端改制为12V~7V可调压输出,必须对相关电路进行改动。按照以下要求进行操作:
⑴ 在TL494脉宽控制芯片的1脚与12V输出端取样点A之间,有一只22KΩ的取样电阻(R76,电路图中的红圈内)。将串有4KΩ电阻的电位器(电位器阻值100KΩ)并联在R76两端。电位器安装在ATX电源铁外壳空位处,用于调节使用电压。并联的总电阻值与输出电压的关系是:并联电阻值减小,输出电压降低;并联电阻值增大,输出电压升高。见下图,用蓝白电线从电路板背面R76两端引出并联点,去连接电位器VR及电阻R:

⑵引出ATX电源的绿电线和黑电线,连接到安装在ATX外壳空位处的按钮开关K1上,作为电源启动开关。旁边是蓝白电线连接的调压电位器VR及电阻R:

按照下面的指示盘样张,打印一张大小合适的不干胶纸,贴在硬壳纸上,固定在调压旋钮下,作功率调节指示:

五、工况测量

使用热电偶温度计在距离发热头10mm处,测量在不同供电电压情况下发热的情况。未开机,当前室温15.1℃:

7V供电,没有挡板,温度54℃:

7V供电,有挡板(模拟面对电路板加热),温度90℃:

11.5V供电,有挡板,温度222.5℃:

其余档的测量过程略,数据汇总见下表:

在7V电压供电情况下,工作电流3.68A,发热头发热量比较低,适合于局部加热、烘烤操作。见下图:

在11.5V供电情况下,工作电流5.8A,发热头发热量比较高,可以适当降低一些电压使用。通常用10V~11V(70%~85%功率)适合于拆卸贴片电子元件,见下图:

可见,使用10V~11V供电(70%~85%功率),温度在175~201℃范围,适合于拆卸贴片电子元件。对于一些用高温焊锡焊接的元件,使用11.5V~12V档,完全能够满足解焊的要求。当烘烤距离再近一些(小于10mm),温度会更高,但是需要小心操作,不要让发红的金属发热带接触到元件造成损坏。

六、使用情况

更换电路板上贴片电子元件的情况(设置10V,70%功率)见下图。由于是热辐射加热,热效率较低,但没有热风枪那样的风力,不存在将旁边的微小元件吹走的问题:

结束语:
用旧ATX电源和汽车点烟头制作贴片电子元件拆件器,结构简单,元件少,取材及制作容易,实用性强。ATX电源的各种保护功能强大,使用安全,能够物尽其用,也是为绿色环保做出一份贡献。
(该文系本人原创,曾在其他处发过。现进一步补充完善后发本坛,希望对坛友们有用。)

网友:
加一个吹微风的装置,微风加辐射加热,效率更高。

网友:
不失为取代热风枪的好方法,没风,别的小件也飞不了,以后也搞一个试试。

网友:
工欲善其事,自己造其器

热辐射没有风,相当于风枪微风档,可以和风枪互为补充配合用

网友:
双股花线好有年代感。

网友:
这温度不是固定不变的,辐射产生的温度与受体的物理性质有关,如果是黑色的物体,吸收的热量多些,温度就高些;反光的物体吸收的热量少,温度就低些。并且温度随时间的增加而增加,最终达到平衡状态。这个还是要实时观察加热状态,以焊锡熔化为准。

网友A:
还有,这刻度表也太另类了,反其道而行之。

网友:
这个值得研究一下,很好的利用

网友:
做的不错,加精的节奏

网友:
这个对不同颜色的pcb效果会不一样吧?pcb表面光面或者哑光面也会造成影响吧?

网友:
这个成本太高了吧,一个电源废了台电脑,一个灯管废了一个房间,一个点烟头废了辆车,还得开关啥的,30多都可以买个热风枪了

网友:
再加个小风扇不就是热风枪了么!

网友:
这个温度不好控制吧

网友:
被你抢先了!早有这个想法,东西一直放着吃灰。

网友:
LZ居然还有这种花线

网友:
骚炒作,还能给自己点烟用

网友:
正常情况不是应该扭到右边温度高,左边温度低吗,你这反着来

网友:
烤焦的几率如何??只能看感觉来。但实话说,楼主做的真漂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,这刻度表也太另类了,反其道而行之。

电位器旋向零位时,开关断开,切断并入的电阻,ATX恢复为原12V输出。考虑到电压从低到高,最后为12V的顺序,方向就兼顾不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