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ACA ASM-DA600多功能厨师机咔咔的响,拆开找原因,没有找到,寻求帮助

楼主(2021-06-26):
我的ACA ASM-DA600多功能厨师机不行了,咔咔的响,听着就烦,搅拌的效果也大打折扣了。估计是里面的齿轮滑牙了,所以决定拆开来看看吧。能修则修,不能修就得换了。

搅拌部有四颗螺丝全部拧下来也是拆不开的。因为还有颗螺母是跟电机连着的。

这个怎么拆呢,固定此轮,开机旋转吧。正转反转忘了。转错了,这个功能是就报废了。看看我的吧,我就转错了。

不过这个完了后就可以取出上盖了。反正那功能我是用不上,无所谓。

所有螺丝拧开,继续拆。这个简单。

发现上面部分都好好的。然后拆下面的。欲哭无泪。白废劲了。

拆下面,我遇到难题了。这个只有一个螺丝,拧这个螺丝,那个搅拌轴会跟着转。拧不开。不知道是力度不够,还是方向不对,挺难搞的。有哪位高人能够指点呢。谢谢了。

网友:
反方向拧一点试试,可能是反牙螺丝、

网友:
你应该把上半部分装回去,再拆下面这颗螺丝,不然搅拌轴会空转。

网友:
这种结构的东西一般都有个尼龙的联轴器,起保护和止振作用的。找找看,大部分这种问题都是因为联轴器孔大了或者是方孔变圆了。

网友:
就这结构,就这材料?得,绝对不买

网友(2023-08-09):
这种结构,寿命长不了,塑料齿轮,强度不好,优点是噪音小。  不能买。

网友(2024-11-19):
这个看起来不耐用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