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应急电源拆下的接口不认识

楼主(2021-06-26):
去年买的汽车应急电源,用了几次,回本了,换了新电瓶。输出插头和常用的不一样,有人认识吗?

网友A:
DO接口,淘宝一下就有

网友B:
EC系列吧,具体自己测量一下尺寸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EC系列吧,具体自己测量一下尺寸

不是,查过了。而且中间还有个细插口,也就是有三个插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O接口,淘宝一下就有

和普通的不一样,OD插口

网友:
楼上二位,到底是do还是od,我在某宝都找不到啊,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是,查过了。而且中间还有个细插口,也就是有三个插口

神人,这特么就是EC系列带针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神人,这特么就是EC系列带针的

查过了ec系列没有这款,淘宝卖家问了几家,都不知道

网友:
D、、/OO接口,某宝上很多

网友C:
还是没有弄明白这个接口的名字,大神们,可否说得清楚点,或者来个链接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还是没有弄明白这个接口的名字,大神们,可否说得清楚点,或者来个链接,谢谢 ...

也在苦苦寻找这种接头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