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飞利浦的LED驱动坏了 烧了一个电阻。不知是什么作用

楼主(2021-06-26):
飞利浦的LED驱动坏了 烧了一个电阻。不知是什么作用。。本想买个新的换上,一搜发现  输出100MA恒流的驱动 好难找。

然后拆开一看是这个电阻爆了,由于爆了也测不了原有电阻阻值是多少的,就随便替换了一个差不多大小的电阻上去,能用是能用了,就是感觉长时间用会不会出问题
想知道这个电阻是作用是啥,保险丝还是限流电阻作用,看了下这个电阻貌似是火线导通到开关管芯片上的。求大神告知 如果只是导通作用那就不管了。

网友A:
电源保险电阻,小点阻值都能用。

网友:
这不就是个保险电阻么?

网友B:
这个是小阻值电阻,一般在10多欧左右,起到保险和限流作用。意思是内部短路了,只有一个比较大的电流流过,把电阻烧毁,从而断开电源。如果用保险管,就会有一个峰值很大电流流过,严重的情况,保险管玻璃壳爆碎,还会把板子爆得一片黑。

网友:
保险电阻,阻值10Ω。

网友:
因为保险管的惰性,电阻更容易断,恒流源设计电流大小跟取样电阻有关,如果chip允许,改变外接RS就能改变输出电流

网友:
保险电阻3—10欧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源保险电阻,小点阻值都能用。

通常阻值最多也就几十欧。

网友:
保险电阻。由于第一环是棕色,所以原来的阻值大概率是10Ω。该电阻起保护作用,它的后级是去整流桥堆的,不是开关管。该电源的开关管应该是集成的电源管理芯片里了。以前的烧了,应该是过流过。应该进一步检查一下。LED驱动通常输出端有一个电流检测电阻。看看该电阻是否变值了。通常,稍许调大一些会减小输出电流,亮度虽弱一点,但会延长LED寿命。

网友C:
謝謝分享 这是飞利浦哪款,难得用尼吉康高温电容。

网友:
这个是保险,通常10欧以内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謝謝分享 这是飞利浦哪款,难得用尼吉康高温电容。

我自己换的  一般国内的都是国产电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謝謝分享 这是飞利浦哪款,难得用尼吉康高温电容。

眼力不错 这都能看出来 确实是NICHICON高温电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小阻值电阻,一般在10多欧左右,起到保险和限流作用。意思是内部短路了,只有一个比较大的电流流过, ...

好的 那我换上的刚好也是10欧。看来看大小好像还有点点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