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咨询] 请问拆友们,你们拍照的照片上传前的尺寸是多大?

楼主(2021-06-27):
请问拆友们,你们拍照上传压缩前的尺寸是多大?

网友:
压缩前的不就是由照相机确定的吗?
现在论坛要求不大于6M,直接上传都可以了.

网友:
电脑端上传图片不大于6MB,分辨率不高于4000px。不过还是建议上传的图片分辨率宽度调整为1600Px。手机端没有限制可以直接上传,但是分辨率超过8000px可能会不正常。

网友:
我一般把图片调到2000*1500,有些细节要求高的用4000*3000

网友:
320×240。正好。

网友:
一般设置1920x1080

网友:
老站以前发贴用800*600,后来用过1024*768,新站一般用2048*1536,现在不压缩也可以

网友A:
原图4000x3000pix或者3072x2304pix,缩小到1600x1200pix上传,上传速度较快且细节可以保留较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原图4000x3000pix或者3072x2304pix,缩小到1600x1200pix上传,上传速度较快且细节可以保留较多。 ...

每一次上传之前再压缩,感觉到很麻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每一次上传之前再压缩,感觉到很麻烦

不麻烦,有专用的缩图软件,批量拖放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我发帖拍照一般使用1500*1125分辨率(早期帖子采用850*637分辨率),算是论坛里最具特色的

网友:
现在手机 随便一拍 8M 10M的 6M还是有点不够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