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拆一个深信服的瘦客户机,应该挺少见的

楼主(2021-06-27):
前后加起来6个usb,口子倒是挺多的

取消脚垫就能打开后盖了

主板很容易取下来,散热片不错不是粘上去的

网友:
这是装XP系统的吗

网友:
这个是RK3128,arm的,只能上android或者linux

网友A:
看这个U,就应该不是X86的系统

网友:
这是一个ARM架构的系统。不适合安装微软系统。

网友:
咸鱼上很多,基本没有人买,几十块包邮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这个U,就应该不是X86的系统

瑞芯微的soc,应该是arm的

网友:
可以刷成机顶盒吗?

网友:
就是个机顶盒,真要用还是找x86的瘦客,至少内存和硬盘可以自由更换。

网友:
这个就是一个终端,通过远程桌面协议之类的连接到服务器的虚拟机上。

网友:
这就是个机顶盒的硬件

网友:
3186,可以刷linux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