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拆个炸机的南方安华变频器(nowforeuer B3000-4T0015G)

楼主(2021-06-27):
直接炸机,有点吓人

直接开拆

主控板正面

主控板反面

电源板正面

电源板反面

烧掉的电阻

炸掉的IGBT和三相桥

IGBT型号

三相桥

分析,应该是输出短路炸的IGBT和桥,

网友A:
带MOS管的变频器是变频器中最低端的,故障率高得很。最早以前三肯的变频器也用MOS管,后来还是慢慢的用上IGBT模块了。

网友:
用大管的变频器也是 维修零件成本 最低的,一个管子才几块钱,
一个igbt 就差不多能淘个二手好用的变频器了。

网友:
修这变频器风险太大,价值低,单管IGBT一致性不好,不能满载运行的,尽量使用在70--75%功率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带MOS管的变频器是变频器中最低端的,故障率高得很。最早以前三肯的变频器也用MOS管,后来还是慢慢的用上IG ...

这个用的igbt,另外其实分体成本低的有限 故障率高是事实 IPM模块缺陷也是不少

网友B:
没想到。变频器用的IGBT单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想到。变频器用的IGBT单管。

老的变频器上好多都是单管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