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业厂房里的照明灯一般是LED还是什么?多大功率?

楼主(2021-06-27):
老家一块空地,空了好多年了,去年找政府批了可以建临时性工业厂房。现在钢架厂房弄好了,打算通电通水后出租。现在就剩通照明电路了,电工说没有弄过厂房照明,不知道用什么灯,以及大概功率多高合适?

网友A:
一般是矿灯吧!
我见过非LED的,慢慢亮的那种。

网友:
LED灯比较省电吧,百来瓦的LED灯

网友:
现在一般用led工矿灯,装在厂房顶棚,布置密度看需要了一般一个200w照四五十平米。还有用led投光灯的装在车间立柱上。便宜些的用金卤灯装在顶棚和立柱都行

网友:
当然是LED,但是很多散热不好,用不久,再就是用气体放电灯

网友:
LED工矿灯,有个大草帽那种

网友:
一般金属卤化物灯比较多吧

网友:
LED 100W 隔5米装一个

网友:
如果有合适的,应该用LED灯吧,能省不少电费,散热好的也能长期使用不用维护。

网友:
led省电但是光衰快,用气体放电灯吧。

网友:
氙气大灯,可以用很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是矿灯吧!
我见过非LED的,慢慢亮的那种。

大功率LED散热做不好的话寿命很短。那个是高压钠灯,启动慢慢亮起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