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1.6L城区开空调30公里跑了7升油正常吗?

楼主(2021-06-27):
2月份高速上80多公里跑了12升左右开暖风不过车速比较快,是不是要检测一下喷油嘴?平时烧汽没感觉费汽的。

网友A:
开暖风可能空调并没有启动压缩机。开空调制冷,压缩机至少消耗10%的车辆动力。会增加油耗。城区跑30公里7升油耗属于正常偏高。

网友:
油改气烧油很费油的,只是听同事那么说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暖风可能空调并没有启动压缩机。开空调制冷,压缩机至少消耗10%的车辆动力。会增加油耗。城区跑30公里7升 ...

好吧!还以为喷油嘴坏了呢。

网友:
这么大排量的车,没有开过呀!
俺家才1.5l,7升油,市区,开空调,不堵车的话,能开100km呢,高速油耗不超5l。太费油了,没有要紧事,都不舍得开出来。

网友B:
这100km要20l以上的油耗呀,肯定是高 了不少!

网友C:
已经很高了,建议检查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100km要20l以上的油耗呀,肯定是高 了不少!

就是说呢!一罐汽能跑200多公里油咋这么费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已经很高了,建议检查一下

这个自己查不了吧

网友:
肯定不对,我1.8的小思域,市区内8.0的油耗

网友:
经常烧气的车,车上的ECU检测到发电机燃烧状态变化后会自动改变点火提前角,点火时间等点火参数,以适应不同的燃料。再偶尔用回烧汽油时,点火参数还是烧气的哪些参数,与烧油的参数是不同的,所以会费油。要想不费油,只要连续一段时间一直使用汽油,ECU检测到燃烧状态变化后会自动修改点火提前角点火时间等参数,变回烧油的那些点火参数,油耗会降下来的。

网友:
烧气的车烧油,就不要在意油耗了,都很高的

网友:
是本来油改气,偶尔加油吗,切换的时候会计量不准,开机箱油,应该会慢慢的回来的

网友:
开反人类1.6L  平均时速27 我能开出7.2出能开出9.5的油耗!!怎么踩很重要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开暖风可能空调并没有启动压缩机。开空调制冷,压缩机至少消耗10%的车辆动力。会增加油耗。城区跑30公里7升 ...

我是看不出他想说的是不是30公里用了7升油

网友E:
首先回答楼主的问题,1.6L市区百公里用了23升油,肯定不正常。2.0L的SUV或者MPV都到不了这个油耗,除非在重庆这种上下坡比较多的地方。
另外值得思考的问题是:怎么知道30公里用了7升油?难道是加满之后,跑了30公里,又去加满油?即使这样,不同的加油站在跳枪的条件也不相同,除非是同一家加油站。如果这个耗油量不准确,那么讨论这个问题就没有意义了。

网友:
最起码要烧2-3箱油能改变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首先回答楼主的问题,1.6L市区百公里用了23升油,肯定不正常。2.0L的SUV或者MPV都到不了这个油耗,除非在重 ...

车机里面显示的剩余油量23升,跑了30公里左右车机里面显示剩余16升,跟油表显示的差不多显示基本上是准确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是看不出他想说的是不是30公里用了7升油

确实是30公里用了7升油市区走走停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