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2258XT主控无法开卡,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21-06-27):
请问这个芯片选择哪个版本的开卡工具?各位大佬指点一下,选择版本是如何根据颗粒ID选择开卡版本的?俺菜鸟一个

网友A:
L06B颗粒用Q0914B这个版本不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06B颗粒用Q0914B这个版本不就行了

大神,用914b开卡一直在Tran ADJ处来回跑,帮忙看看应该设置哪里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大神,用914b开卡一直在Tran ADJ处来回跑,帮忙看看应该设置哪里?

已经解决,取消设置里面的tran选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