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解向物桌面风扇-羽 换电池加PD充电

楼主(2021-06-27):
     天气炎热,找个小风扇压压惊。转了几圈后,发现向物桌面风扇-羽 怪好看的,选的数显版,十级风速加自动摇头加电量显示,Type-C口充电,齐了。有品上一百二十多,PDD上72买的,省了不少。收到快递包装盒有点惨,还好本体无碍。
     拆开里面原装一节18650,容量是2000mAH的(电池外皮有字标注,电池本体无字无标识),那怎么够用呢,一个字  换 。后面换了两节好像是三洋的3500mAH的电池(电池泡棉胶只能贴一面,贴两面超高了,后来就撕掉了 ,图片错误示范),续航增加不少。主板上有两个电池接口,图省事接成了连体电池。C口母座是6脚的,原来只用了电源脚,cc1  cc2  都是空着的,所以不能PD充电。都是C口了,怎么能不支持PD呢,必须支持。然后在cc1  cc2 脚上加上5.1K的下拉识别电阻,就可以支持
PD协议了。用氮化镓多口充电器,不用管哪个口都能充,简单方便。
     后又发现,原来的充电口到主板的连接线,充电时压降有点大,到板上只有4.5V左右了,干脆就把4条红黑线并成两条来用了,充电电流也上去了,电流1.8A的样子,
充电是用的两颗4056并联的。

    装好测试收工!

楼主:
图片顺序怎么理不顺啊

网友:
还可以啊,,,谢谢分享

网友A:
有BAT2的插座啊

网友:
可惜没看见换电机教程,最先尝试把普通含油轴套改成液压轴套,再把电机定子换成正品拆机,低铁损小发热铁芯,高满槽率绕组,功率管扩流无刷驱动板,顺便把转子改成钕铁硼磁钢。

网友:
终于有人向他出手了。一开始也想买这个的,主要看重电量显示。缺点就是太小了。6寸已经不满足了。所以我选了另外一款 卡蛙8寸风扇,自己增加电量显示。

网友:
接着往里拆啊,看看显示部分和编码器部分。

网友:
这价格都能买落地扇了,

网友:
求私下里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BAT2的插座啊

这个bat-2意思是可以直接插第二颗电池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BAT2的插座啊

bat 2 意思是可以直接插另外一颗电池吗

网友(2022-06-14):
引用 网友B:
bat 2 意思是可以直接插另外一颗电池吗

是的,我今天加了一节电池,直接焊在下面的

网友:
带底座的便携风扇便宜得多,也能当小桌扇

网友:
还是感觉空间小了,电池容量小了,空间够大的话塞个10000ma的进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