车车经常被擦,小区监控又看不出来。准备安装前后双录行车记录仪

楼主(2021-06-27):
家里2辆车,一个月内,2-3次被擦,物业监控有盲区,还很不清晰。车牌一看的反光,根本没啥用。

由于原来车子带了行车记录仪,但是没有后录。
还是觉得重新装一个行车记录仪算了。网上买了好几个,测试了好几个。
个人感觉推荐360》盯盯拍》捷渡》凌度。
这个对比是差不多价位下的对比。
我感觉360 199的无屏记录仪很好,带缩时录像功能,在缩时录像的时候,碰到震动可以启动正常录像。反而我买的捷渡就不支持这样的功能。
另外感觉360的语音很好,很完善,盯盯拍也可以震动正常录像,但是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正常录像什么时候开始缩时录像。
盯盯拍mini缩时录像也很有问题。有时候无法缩时录像。我上次车停了2天,发现被挂了,一看记录仪,全是正常录像。我用电脑,一个视频1分钟,一直这样看,不知道看到多久才能找到人。
缩时录像最起码把时间能节约60倍,因为录像大部分是一个视频一分钟。

现在买了2套,一套是360 g580 439一套,双摄,加降压线,降压线没有不支持停车监控缩时录像。
另外一套是捷渡D330 前后双录+降压线一套,6月10日抢半价,捷渡和凌度都抢到了,就是360和盯盯拍没有抢到。
捷渡D330半价活动只补贴最低配半价,就是89.5.我买的,280多的,补贴后差不多200块。
本来捷渡不是很想要,主要看在便宜,就要了。当然准备360给老婆用,我用捷渡。
360也有一个缺点,那就是缩时录像只支持最大24小时。
停车监控都支持低于11.6V就断电功能。

现在准备接降压线的时候,在前挡风或者后档边缘预留一个DC3.5插头,接在12V电源上,因为行车记录仪接线也是要接12v+ 12V- ACC 3根线,我直接把DC3.5插头接12V+-上,如果有时候3-4天不开车我就接入一个太阳能充电板,由3个共享单车太阳能板组成,加一个太阳能板控制器。这是我现成的,因为还有一个面包车,当工具车用,已经半年没开个,电瓶不行了,后来换了一个旧的二手电瓶,就花11元买了8个太阳能板,结果到手只有6个能用。再花10元买了一个太阳能板控制器,给铅酸电瓶充电。使用了3个月左右,一切良好,一组,3个太阳能板也可以。
现在基本上面包车长期处于有电状态。一般有时间,一个月就要启动一次,怠速运行半个小时10分钟左右。

现在就是想停车的时候,长时间不开车,就用太阳能板给电瓶充电。一般也就是最长10天左右不开。

一般天晴,不开车,骑电动车,天气不好,下雨,就开车,有事出去,再开车。没办法,骑车比开车快,最主要的是不用绕路,因为我家这里有一条单行道,早上上班可以随便买早餐吃,比开车方便。

发帖是为了讨论一下,这个充电方案如何,以及有没有坛友实验过?效果如何。
以及行车记录仪有没有别的看法意见。

网友A:
建议整个大容量锂电池包供电,比如12v100ah

网友:
停车建议用外供电池包,常时间用电瓶,电瓶的电量消耗很快,缩短了电瓶寿命,得不尝失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整个大容量锂电池包供电,比如12v100ah

车内,不想用锂电,还有一个就是价格贵。

网友B:
建议用独立电瓶或锂电,电瓶安全点。我觉得触发录像你可以用5.8g雷达开关控制,这样用个普通记录仪就行了,装两个,有车来就录像,没有就不录,不开机,节约用电。

网友:
要想不被擦,自己得长刺。听说过齐相田单干过一件事不,那时候的车轴都挺长的,跟生化危机3里那些车一样,后来,燕国攻入齐国国都,因为车轴太长,互相碍事,他让人把车轴锯掉多余的那段,咱反其道而行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建议用独立电瓶或锂电,电瓶安全点。我觉得触发录像你可以用5.8g雷达开关控制,这样用个普通记录仪就行了, ...

还得装雷达,多麻烦。

网友C:
小区呗碰了2次,想过前后双摄 后来又放弃了  小区翻回放录像 隔了一天 又不想一秒秒看 有时候真是闹心碰筋 的位置最闹心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小区呗碰了2次,想过前后双摄 后来又放弃了  小区翻回放录像 隔了一天 又不想一秒秒看 有时候真是闹心碰筋  ...

小区好几次了,有一次面补漆200.哎。一想,加个行车记录仪,捉到人还强点。

网友D:
最好买块太阳能电池板扔车上,放后档玻璃里面防止电瓶亏电

网友E:
真是太麻烦了,如此折腾想想都头痛。关键是即便安装了复杂的录像设备,就算是能回放看到肇事者,个人能很容易找到那个人吗?邻居刮蹭的概率比较低吧,如果是个过路的外来者,索赔可能性非常小、难度也是非常大的。建议还是像我这样买个全险吧,小刮蹭不用理会它、严重时就找保险公司给解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最好买块太阳能电池板扔车上,放后档玻璃里面防止电瓶亏电

我就是打算这么干,轿车还可以,还有一个SUV就不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真是太麻烦了,如此折腾想想都头痛。关键是即便安装了复杂的录像设备,就算是能回放看到肇事者,个人能很容 ...

电瓶车什么的不管,车子一般是侧方停车,如果有车挂了,必定会往车前车后走,只要是有车牌,就好说了。报警啊。一个朋友再停车场,被挂了,报警找到对方了。对方全责。

网友F:
我车子停在固定车位里,年初的时候发现左侧后车门上有一排掉漆的小点,因为大家的车位都是固定的,自然而然怀疑到隔壁位置上的那辆车,可能是开门的时候碰到了。为了抓取证据,利用原本的行车记录仪,支架扭转回来,对着车门拍,用了一块19.6V36Ah的铁锂炸药包供电,只花了两天就拍到了隔壁车子开门撞到我车的录像。先发给物业看,物业查到车主,口头提醒他们下次注意,车主不认可视频。然后我遇到了车主,又去提醒,还是不承认,提醒升级成纠纷,分歧点在于对方认为事件发生时根本不在场,车子不是他们开的,甚至是不是他的车子都不知道,无奈只好报警,交警认定视频里的车就是对方的车,开门的人也是相关人员(车主老婆),但损失太小没法做出处理,建议我去派出所协调。于是我又去物业拉取了此车的进门记录和相关监控,派出所表示最好我们自己协商,他们“没法管”,因为对方如果硬是不承认,只能打官司。好吧,花了3天时间,就得到这么个结果,后来我又联系物业,希望他们从中调和一下,还是不了了之。
讲这么多是想说,这种小刮擦本来只是小事,我也未必非要对方赔偿,只是提醒一下罢了,但事件升级成这样,最后可能要走法律途径解决,这是我不想看到的,但也可能是任何一个车主都可能碰到的。以前我停在其他地方,被蹭一下,再正常不过的事情,大部分情况下也是选择算了,甚至监控都懒得查,这次因为停在固定车位,每个车的位置是固定的,所以我想看看到底什么情况。
监控配置方面,用的是原有的小蚁行车记录仪,地下车库光线暗,清晰度有点不够,而且没有缩时记录,也没有动作监控,我觉得现在的家用监控摄像头就很好,都可以通过画面动作来触发录像,大大减少了存储量,而且淘个二手的也很便宜。为防止拖死电瓶,用了独立的铁锂电池包,铁锂相对于锂离子安全很多,不放心可以上铅酸电池,挺大块,非常重,也挺麻烦,每次都要搬来搬去,当然电量是足够的。不从车子上取电的原因是我正常开车是从点烟头取电,没有从其他地方改造取电,但钥匙拔出后所有点烟头全部断电,要用电就要插着钥匙,不现实,而且容易拖死电瓶,虽然电瓶标称60Ah左右,假设记录仪就5V1A的功耗,可以用6天左右,但实际情况很复杂,不是所有电瓶都是新的状态,而且也未必是充满的,再碰到冬天的低温,消耗电瓶的电量本身就是有隐患,很容易导致电量耗尽,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单独的电池包。

网友:
车子刮碰确实心烦,处理心累,不处理心疼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车子停在固定车位里,年初的时候发现左侧后车门上有一排掉漆的小点,因为大家的车位都是固定的,自然而然 ...

家里有监控,海康C2。我也是想弄监控,可以来的是录像,但是海康监控有一个问题。监控不联网手机看不到。我感觉你那里交警也太菜了。应该不是大地方吧。我们这里,武汉的交警就比孝感的交警强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家里有监控,海康C2。我也是想弄监控,可以来的是录像,但是海康监控有一个问题。监控不联网手机看不到。 ...

地方也不小,省会城市,实际情况更复杂,对方的车子挂在企业名下,不是个人的,可能警察嫌麻烦,基本上2000元以下的事情,如果难搞就不想管了,涉及到车损的报警,我也不是第一次了,基本上都差不多...所以这事情还是得自己注意。你说得对,监控摄像头的问题就是要有网络才能手机查看,不过可以把卡拿出来放电脑上看,行车记录仪的话,感觉普遍耗电比较大,小蚁那个工作的时候非常烫,一小块电池用不了多久。

网友:
录像的话还是推荐用海康威视或大华,

  其它的都是渣渣!

用专业的摄像机路,汽车多加一个电池,还要加自动切充电器

组起来成本就不低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地方也不小,省会城市,实际情况更复杂,对方的车子挂在企业名下,不是个人的,可能警察嫌麻烦,基本上20 ...

回放都好说,主要是没法调整角度。

网友:
我是直接拿个360摄像头装家里面朝下看, 具体哪个车根据时间再去翻小区进出记录的录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