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00块钱的教训!电感用来降压的地方千万不要用导线直通

楼主(2021-06-27):
维修一个显卡,显存电感容量变小了,然后接了一根比较长的导线,然后供电就正常了,我想着,我想着把它直通一下,会不会供电就正常了?结果用导线把电感的两个脚直通了,就直接短路了,核心显存都烧报废了,亏大了,亏了1000块钱……钱的教训

网友:
啥显卡啊,亏了这么多

网友:
DC-DC降压电路,没有电感了,基本就是直通,前面多少伏,后面就多少伏。

网友:
嗯 你很强~,,,,,你没有一点常识的吗????????烧了就是活该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电感用直通?能直通厂家会给你用电感?

网友:
长导线的电阻大,,能允许一定的电流通过,,但是短的导线就是短路了,,电流不受控制,,,烧了就是活该

网友:
这教训确实惨重

网友:
惨,现在显卡挺贵,一千的显卡,1050ti不到一千吧

网友:
4楼给了答案  dc-dc没电感,就是直通。失去调压作用。

网友A:
你短导线代替电感不就等于把12V直怼显存吗,不烧都不正常
显存供电除了显存,还给核心供电的

网友:
没事的,在花1000买个练练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短导线代替电感不就等于把12V直怼显存吗,不烧都不正常
显存供电除了显存,还给核心供电的 ...

因为之前我用的长导线,后面直接把两脚短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嗯 你很强~

没基础知识,想到前面有mos管,而且电感也是导线,谁知道短接了就挂了……

网友:
电感不会吧,应该是后面已经短路了

网友:
能把直导线当电感的。。。确实高人,我最多也就漆包线绕好几圈

网友:
可乐不标糖量变胖,显卡不带过压保护?差不多一个意思?

网友C:
该不会是看到有开关电源偷工减料把共模电感省去了,就跟着学翻车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该不会是看到有开关电源偷工减料把共模电感省去了,就跟着学翻车了?

可能真的是这样子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基础知识,想到前面有mos管,而且电感也是导线,谁知道短接了就挂了…… ...

电感是导线绕的,但导线不直接等同电感,空心电感都还要绕几圈。当然把开关频率开到导线对应感值匹配的频率,也是能工作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