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台式表] 拆个双显电压电流表并测试

楼主(2021-06-27):
先参考这里--请教4位电压电流表的问题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59884

在上个帖子里请教了高手,多少懂了点,但是理解得还是不透彻,实践一下,可以帮助理解,买个实物测试一下,这下明白了不少。边发照片边说话

到手6元,适合折腾,坏了也不心疼

包裹到了

内包装

防静电的袋子吧

还没开封

主角,买了升级版的,标出电压电流

表和线

板子背面

无字主控

7133电源芯片

3157 查了是个开关芯片,可能是转换量程用吧

LM358 啥作用呢?

测试电压

兆信输出5V

电压很准

100MA偏大

300MA偏大

40MA偏大

转下帖,别插楼

楼主:
DT-9810加入对比

还是偏大

这个100

这个也是100

这个大了7MA

140

140

大了5MA

大电流2A

基本一致

后边两位不稳定

3.33A

也行吧,后边两位不稳定

但是兆信却显示3.4

4.88A

偏小

兆信显示5A多点

下边是小电流7.41MA

转下贴

楼主:
这个显示12MA 明显不对

3MA多

不显示

偶尔显示一下10MA,根本不能相信

4MA多

不显示

偶尔10

10MA多

明显偏大

偶尔10,不稳定

7MA多

显示11

不稳定

5MA多

不稳定显示

4MA多

不显示

5.5MA

不显示

楼主:
6MA多

显示10

不显示 不稳定

8MA

显示12

11MA多

显示14

显示15 不稳定

12MA

显示16

不稳定,显示10

5MA

显示10

3.3MA

不显示

5.6MA

不显示

12.89MA

16偏大

楼主:
这个基本稳定就是偏大

18MA多

偏大

也不稳定

这个多拍几张,看看乱跳的情况

乱跳,但虽然偏大,也没跳多远

34MA

40MA偏大

还是偏大

楼主:
照片太多,不占楼不行呀,这层得多发些了,要一下发完了,没楼可发了。
70MA

显示75MA

109MA

也是不稳定显示,可能测试线路有干扰吧

好像100MA以上还差不多

下边拆表芯

壳也拆了

可以微调电压电流,电压准确稳定不用调,电流可以在几个MA内调整,没基准表,也不知道调到哪合适

这面就数码管

结论:这表在MA范围整个偏大显示,10MA以下不显示或偶尔显示一下10,在A范围内还行,不稳定可能是我测试的线路有干扰。看样子用来维修用是不行的,还要再加一块MA表配合着用才行。

网友:
这是干嘛?占楼了

网友:
占满了楼,我也占一层

网友:
lz一个人就占了五层楼

网友:
358是电流取样放大,6脚切换控制358反馈电阻实现可变增益用于量程切换~

网友:
一个人就占了五层楼

网友:
以那个为准?

网友:
退货吧
这种便宜货,糊弄下外行还行,真指望有什么用就天真了
电子产品,一分钱一分货,没跑的
当然,二手产品很多超值,那得另算

网友:
感觉是STM8单片机

网友:
这种数字表都是拿来看看大概的 ,不会很精确的 ,特别是小电流的时候 。
好像电压在1v以下也是不太准的

网友:
LM358应该是用来放大电流采样电阻(康铜丝)上面的电压的
可以微调下放大倍数,把显示电流减点

网友:
多图杀猫,翻的好累

网友:
我都懒得看内容 位数只是分辨率 不是准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