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动] HUDY古董螺丝刀工具,估计这里没多少人知道这个(摸摸党清洁保养)

楼主(2021-06-27):
最近收了一批HUDY的螺丝刀彻底迷茫了,这有多少版本啊?

这是所谓的1代喷塑胶处理,logo是铣出来的,滚花还有粗细之分,HUDY边上还有个小点。

这是2代滚花处理,这代依旧喷塑处理,滚花顶部磨平处理,logo好像是激光蚀刻的,HUDY边上的小点,分有和没有的版本,头部也有粗细之分。

这是现行版本和25周年版,阳极氧化处理,做工精细,几个版本的手感差别比较大,需要慢慢体会。

网友A:
摸摸党??
民政部去注册没有

网友:
富 :lol:rc顶级工具

网友:
刻字工艺不一样,三种

网友:
据说片面追求工具精良的都是对自己技术没信心的,哈哈。
反正我对工具的要求:能用就行。

网友:
这是来秀微距拍摄技术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摸摸党??
民政部去注册没有

不是什么dang都需要注册的

网友B:
这些工具也就是看,玩,实用意义又有多大?

网友:
前面的是拉花型材去皮车圈后氧化沙带打磨出白,,,,最后的像是滚花型材,,,,拉花和滚花 稍微一点点区别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些工具也就是看,玩,实用意义又有多大?

工具的差异是需要上手才能明白的,当然,好的工具,也可能成为“摸摸党”的最爱,哈哈。

网友:
玩模型的必备工具,一套就够了。

网友:
玩模型,特别是直机要一套好的内六角。
最小的1.5那支容易坏,要多备两个刀头。

网友:
玩模型的时候见过,没舍得买

网友:
入坑了    可喜可贺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工具的差异是需要上手才能明白的,当然,好的工具,也可能成为“摸摸党”的最爱,哈哈。 ...

不错,拥有好的工具,和取个好老婆没啥区别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不错,拥有好的工具,和取个好老婆没啥区别的。

用过很多工具,好工具确实是爱不释手,用起来很舒服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过很多工具,好工具确实是爱不释手,用起来很舒服。

好点的工具,有时环境不好,是舍不得用,比如拆油烟机等场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点的工具,有时环境不好,是舍不得用,比如拆油烟机等场合。

工具的最大价值就是使用,不然,你也入了摸摸党,哈哈。